有些锂电池管理芯片焊盘很小,但是可以过2A的电流,不理解

楼主(2016-11-19):
最近在做锂电池充电管理方面的电路,进行芯片选型的时候,发现好多芯片都是QFN封装的,焊盘很小,但是手册上写的都是可以经过2A的电流,焊盘小,画pcb的时候线肯定细 大约10mil,即使芯片焊盘可以经过2A的电路,电路板的线那么细,能承受得了吗?对此表示不理解,请大侠指点。

网友:
细线引出,后面加大线就好,归根结底是电阻(高频需要考虑阻抗)

网友A:
PCB的走线厚度很薄,IC在规划的时候,一个Ball能过多少电流都会有工程数据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的走线厚度很薄,IC在规划的时候,一个Ball能过多少电流都会有工程数据作为参考 ...

焊盘小也导致pcb引出线细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盘小也导致pcb引出线细了呀!

你处在一个误区中:P=UI=U2/R=I2/R,就算是7mil走线,如果它只走5mm,则电阻按10cm/1R0计算,约50mR,按电流2A,这段功率约4*0.05=0.2W。然后需要计算的是走线允许温升。一般FR4不应当超过85度。

网友:
焊盘小没问题,焊盘上有锡,但是连接线要足够粗,细线不能太长

网友:
IGBT的连接线那么细,情何以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处在一个误区中:P=UI=U2/R=I2/R,就算是7mil走线,如果它只走5mm,则电阻按10cm/1R0计算,约50mR,按 ...

用了一个 硬件助手软件算的,1mm 长 2A电流 需要1cm多的线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了一个 硬件助手软件算的,1mm 长 2A电流 需要1cm多的线宽。

不可能,那我们电机板上走一个四五厘米长的,现款要到哪里去?

网友:
只是管脚那里很短的距离,

出来之后,
不到2mm的距离,
就可以变成几个毫米宽了。

这么短的距离产生的热量,

可以通过铜箔散开。

大电流的焊盘也就两三个而已,

肯定能够散开的。

网友:
确实,igbt里面还是铝线,电流这么大,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网友D:
楼主物理方面的综合能力有待提高

网友:
额,线出来之后,空间大了可以慢慢变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那我们电机板上走一个四五厘米长的,现款要到哪里去?

估计他计算时铜皮选的是1.27um。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了一个 硬件助手软件算的,1mm 长 2A电流 需要1cm多的线宽。

你这是从哪里找到的计算软件,怎么可能要这么宽

网友:
主要看损耗,要计算够不够,不是凭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物理方面的综合能力有待提高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他计算时铜皮选的是1.27um。

铜皮厚度是17.5uM
您在应用宝里搜索下  “”“应用助手”下载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从哪里找到的计算软件,怎么可能要这么宽

在手机应用宝里您搜索下  “”“硬件助手”

网友F:
感觉好多电源芯片,虽然引脚很小,但是数量很多哦,尤其是大电流,引脚肯定不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好多电源芯片,虽然引脚很小,但是数量很多哦,尤其是大电流,引脚肯定不止一个 ...

是的,好多大电流的管脚都会好几个的。

网友G:
1Oz PCB铜厚是35um,10mil线宽截面积为0.25 × 0.035 = 8.75E-9平方米,铜的电阻率1.7E-8Ωm,1mm长的线路电阻为1.7E-8 × 1E-3 / 8.75E-9 = 1.9mΩ,此电阻流过2A电流的功耗为2 × 2 × 1.9E-3 = 7.8mW。

网友:
引用 网友G:
1Oz PCB铜厚是35um,10mil线宽截面积为0.25 × 0.035 = 8.75E-9平方米,铜的电阻率1.7E-8Ωm,1mm长的线路 ...

圣手威武,夜半好精神

网友:
其实楼主是没留意过IC的内部,晶片焊在极片上之后,还要焊线,再大的电流,也是要经过那些线的。这个线,有些是金线,有些是铜线,比头发丝还细,长度超过1mm。

网友:
10mil的线,10A才会断

网友:
2A保险丝也很细

网友:
出了焊盘密集的引脚后,立刻把线变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