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水的问题:可以做个小内燃机么

楼主(2016-11-19):
问一个比较水的问题

三轴的雕刻机,可以做个小内燃机么

比如航模那么大的

汽油四缸 + 化油器或者直喷
柴油一缸或者二缸

不用符合各种标准

只要能产生还行的动力,驱动一个1比10的小玩具车

//基本上明白了,电工最好是买现成发动机然后做EMS实现一键启动以及各种参数测量

网友A:
成品航模发动机,比自己做好多了,几百块

网友:
2500元1:10成品遥控油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航模发动机,比自己做好多了,几百块

嗯,DIY一般不考虑价格。

比如DIY一个电烙铁,人工都不划算
在比如下面链接,这都不在意价格,这个设计的你觉得怎么样,人家照样还是做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3430

所以我的想法是,是否可以做出来,能否比如做出来的内燃机是否可以坚持跑10公里

已经知道改装一些比如NAS的外壳肯定没问题了

那么极限在哪里

网友B:
直接上电喷的

设计个异型的吧,对缸发电式的
============
不能,一入此门深似海,有些还是收藏品

加工圆要用车床,镗床,专业铰刀

网友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3NTY1NTI0.html?firsttime=0

这是12缸的制作过程。要各种金属的加工知识,还要多种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3NTY1NTI0.html?firsttime=0

这是12缸的制作过程。要各种金属的加工知 ...

这个是柴油机???/

好吧,我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柴油机???/

压缩空气驱动的,不过跟内燃机的构造相似。
这位高人还做过32缸的引擎: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k0OTA1NzE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缩空气驱动的,不过跟内燃机的构造相似。
这位高人还做过32缸的引擎:http://v.youku.com/v_show/id_XO ...

额,我想要真的

其实四缸汽油或者其他油也行//比如航模用的那种什么混合油

控制好点火时机,我觉得四缸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出来

不管是直列还是V4都可以,我觉得V4应该简单一点

我看过驱动汽油机的控制器,功能非常强悍,我觉得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电喷的

设计个异型的吧,对缸发电式的

晕,学电的暂时搞不了那么复杂

我觉得V4的汽油机或者其他油就够了

控制器想办法应该可以DIY出来,冲程比较简单,触发应该容易

网友C:
刚到Youtube下载两个使用燃油的内燃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到Youtube下载两个使用燃油的内燃机视频:

你可以直接发地址,我可以直接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直接发地址,我可以直接看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neVBi4y1C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J-NLmH-UsU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neVBi4y1C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J-NLmH-UsU

911德国人那个和V8都过于牛逼吧

qiufeng啥时候准备DIY个试试啊

楼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MjIIfPgUQ

没有电气部件,火花塞不需要点火//不了解具体的汽油机原理

大致看了一下,似乎引擎各个气缸和工作相关部件都是圆的,可能不大适合用CNC加工

感觉机械主体DIY的话可能需要整块金属各种钻孔掏洞,如果用铝做的很多部分可能还要用其他材料加强//铝合金机身
电气部分的话  简单的电点火 EMS

真要动手还是的看汽车专业的书籍

//添加部分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911德国人那个和V8都过于牛逼吧

qiufeng啥时候准备DIY个试试啊

玩这种要多种机床,还要很多时间和精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MjIIfPgUQ

没有电气部件,火花塞不需要点火//不了解具体的汽油机原 ...

部分圆形工件对于三轴雕刻机是可以加工的,再者加上四轴和五轴(很容易撞刀,很考验编程),不过还是车床和外圆磨床更适合。
身为电工,能给内燃机装上电池启动、测飞轮转速、测机身温度、测排气压力等电路就最好了,方便了解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和排除故障。
机器主体可以用铝合金,其它受力、高温、关键零件就得用钢铁来做。
总而言之,这种东西的制作很考验技术和耐心的。

网友D:
精度要求很高,做出来转几下就抱死,不大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要求很高,做出来转几下就抱死,不大好吧

做出来之后肯定要验证啊

比如用手转   用电机带动着转

网友:
先说能不能:能做出来。再答能不能做好:不能做好。可能做完的发动机都点不着火。毕竟要是做个东西就会设计很多学科的东西,例如缸内喷多少油啊,油怎么雾化啊,雾化油气在多少压力下点燃会产生多大的压力啊,这么大的压力缸体变不变形啊,等等。问题都是瞎编的,利益无关。

网友E:
又发明一个车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发明一个车轮?

需要支持这种DIY,不管是不是又一个轮子!
国人就知道抄,不知道自己设计发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发明一个车轮?

这不是发明车轮吧,这只是个业余爱好

比如说,给你家狗狗专门做个喝水的盆子,还刻上狗狗的名字

在比如说自己做了快板子,总的做个外壳吧,挑外壳这件事情,一直能肛死电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发明车轮吧,这只是个业余爱好

比如说,给你家狗狗专门做个喝水的盆子,还刻上狗狗的名字

我觉得如果做,可以先做个单缸的,类似于摩托车的那种四冲程发动机,用化油器比较现实。做四缸的要各种曲轴配合,精度要求非常高。

网友:
我觉得蒸汽机和斯特林发动机简单些,但不是内燃机。
http://news.mydrivers.com/1/408/408987.htm?t=147253806268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如果做,可以先做个单缸的,类似于摩托车的那种四冲程发动机,用化油器比较现实。做四缸的要各种曲 ...

总感觉曲轴排气进气不大好做

网友G:
自己做内燃机?三样东西玩死你:曲轴、缸套、喷油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做内燃机?三样东西玩死你:曲轴、缸套、喷油嘴

喷油嘴,化油器,这玩意好像可以买现成

主要是曲轴和进排气   缸套不指望寿命能那么长的话,工作个1000小时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喷油嘴,化油器,这玩意好像可以买现成

主要是曲轴和进排气   缸套不指望寿命能那么长的话,工作个1000 ...

1000个小时?相信我,自己做的话,不可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喷油嘴,化油器,这玩意好像可以买现成

主要是曲轴和进排气   缸套不指望寿命能那么长的话,工作个1000 ...

曲轴画图后拿去线割吧。进气排气和凸轮连接,一半的周期打开气门,另一半周期封闭气门。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0个小时?相信我,自己做的话,不可能的

好吧,那按照正常使用要求

一周玩两次,每次4个小时,一周算7个小时,一年最多300小时

那寿命按照300小时算,有没有可能?????

网友B:
一周玩两次,修4次,三周后零件全部换新,这样迭代下去,一年后就能实现300小时的梦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曲轴画图后拿去线割吧。进气排气和凸轮连接,一半的周期打开气门,另一半周期封闭气门。 ...

你是说用带A轴的线切割花费大量时间来一次性割出曲轴?还是拆分成多个零件等线割完成再电焊起来?这两种都要不少钱,又会有变形。
我觉得应该用四爪卡盘的车床来做偏心多次车削来制作或者用消失模铸造,这样既省钱又不会有多大的变形。

网友:
兄弟,不是我要打击你,自己搞的话,问题其实挺棘手的。首先就是材料,曲轴的扭震那可是杀手级的考验啊,缸套的热膨胀系数和韧度你怎么弄,都是很麻烦的事情。然后是工艺,缸内壁再痤也得磨个三花7到8的净度,要不几下就挂球了,不卡死就已经很对得起观众了。再说油嘴,买现成的当然可以,不过你一次喷多少油就成了问题,整个油路不是等比缩小的,燃烧室的形状也要变动的。
你要说300个小时,其实在我看来一开始能挺过30分钟已经是很成功的了,真的,别怪我乌鸦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用带A轴的线切割花费大量时间来一次性割出曲轴?还是拆分成多个零件等线割完成再电焊起来?这两种 ...

普通线切割就可以了。轴的话割出定位孔,用螺丝固定或焊接都很方便。上车床的话除非你自己有设备或是有关系,否则别人的都懒得理你。单个金属零件加工,最方便就是线切割(在珠三角),对量的要求最低,另也单价也是可以接受的,几十元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批量生产线切割是很难接受的。

网友:
买四个甲醇发动机往一块儿攒

网友H:
内燃机DIY和那个烙铁架DIY简直没有一点可比性。楼主机械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内燃机DIY和那个烙铁架DIY简直没有一点可比性。楼主机械盲!

嗯,金工实习水平,可以做个锤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金工实习水平,可以做个锤子

噗哈哈哈哈……LZ你还是直接买个小引擎来的好,要不等你做出来能用的内燃机,花的钱估计都够盖个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噗哈哈哈哈……LZ你还是直接买个小引擎来的好,要不等你做出来能用的内燃机,花的钱估计都够盖个厂了{:lo ...

你也不能这么说,结构方面我配合结构工程师已经做了很多已经批量的产品了,只要足够龟毛,就会很稳定。另外,买一个当然成本底(算6K CNY),但是不算人工,2W搞一套阿莫CNC,2W搞其他设备,总共4W,折合美金也就6K。当然电子方面自己能搞定,毕竟一直再搞BMS(电池管理系统),另外也拆了一堆EMS。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也不能这么说,结构方面我配合结构工程师已经做了很多已经批量的产品了,只要足够龟毛,就会很稳定。另 ...

哎,兄弟,真的没别的意思,我说的都是实话。
内燃机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结构的问题,你别忘了这玩意儿不是在常温下工作的,材料本身,表面,热效应,棘手的问题一堆一堆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前面跟你说的扭震的问题,真闹起来你会发现曲轴简直就如同干脆面一般的弱不禁风。
你说的目标是能长时间工作的引擎,不是只有若干分钟寿命的玩具,绝对不是$6K能搞定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哎,兄弟,真的没别的意思,我说的都是实话。
内燃机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结构的问题,你别忘了这玩意儿不是 ...

肯定都要经过软件模拟各个零件的工作状态。
曲轴经过合理选材、粗加工、热处理、精加工、热处理、精磨、动平衡、静平衡之后,是不是对于扭震就能抑制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肯定都要经过软件模拟各个零件的工作状态。
曲轴经过合理选材、粗加工、热处理、精加工、热处理、精磨、 ...

基本上是这个思路,实际处理起来及其的麻烦,不知道要反复折腾多少次。不过有些情况下仍然没办法抑制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尤其是重载的工况下),于是就必须上硅油扭震减震器了,要不然就真的干脆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本上是这个思路,实际处理起来及其的麻烦,不知道要反复折腾多少次。不过有些情况下仍然没办法抑制到一 ...

看来很麻烦啊,那按照这样思路是否可以简单一点

300小时使用寿命
【】、按照1:10模型车上用
【】、功率按照3S40A电机算,200W功率
【】、设计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尽量环保(当然不是必须的),排气尽量清洁,如果可以就加三元催化剂,毕竟CNC可以搞定
【】、设计的时候曲轴不必要那么精细,可以更粗壮一些,这样是否可以降低一点难度
【】、考虑水冷,不特别在意减重,发动机只要能稳定工作,重也没关系,然后慢慢减轻重量
【】、冲程可以短一点,,压缩比可以小一点,比如1比4~6的压缩比
【】、曲轴,缸套,曲柄都用钢做????强度够吗?????
【】、化油器,火花塞,等都买现成的
【】、离合好像也只能买现成的
这样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很麻烦啊,那按照这样思路是否可以简单一点

300小时使用寿命

嗯,其实你说的这些思路,按理说可以是可以的,毕竟当初苏联人就是这么干的(所以才叫傻大粗黑,嘿嘿 )……
钢材是肯定的,不过跟你说下,普通钢材可能是不行的。传统的工件基本里面是高韧性钢材,表面是深度渗碳的(其实蛮难处理的),现在的先进工艺是啥,我也不知道,这个你最好查查资料啥的。
至于环保的那条,我看就算了吧,这个实际上大部分是取决于燃烧室的设计的,催化剂啥的前提是你的燃烧效率也不要搞得太离谱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不能这么说,结构方面我配合结构工程师已经做了很多已经批量的产品了,只要足够龟毛,就会很稳定。另 ...

需要一群真才实学的机械攻城狮、手动钻铣床、攻牙机、小型曲轴磨床、手动车床、热处理炉、动平衡检测仪、各种铣刀、钻头、车刀、丝锥、铰刀、量具等等,最主要有很多只技术拦路虎等着你,还要烧掉很多工资、原材料、时间。。。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金工实习水平,可以做个锤子

告诉你,内燃机这玩意不是你可以DIY出来的。6K美金够毛用。600K美金你自己DIY也不够!不信你自己试试!
关键是精度。自己DIY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一群真才实学的机械攻城狮、手动钻铣床、攻牙机、小型曲轴磨床、手动车床、热处理炉、动平衡检测仪、 ...

嗯,这么一说确实适合当爱好,可以玩一辈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一群真才实学的机械攻城狮、手动钻铣床、攻牙机、小型曲轴磨床、手动车床、热处理炉、动平衡检测仪、 ...

嗯,照你这么说很适合当爱好啊,可以玩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告诉你,内燃机这玩意不是你可以DIY出来的。6K美金够毛用。600K美金你自己DIY也不够!不信你自己试试!

我该怎么回复你呢

网友:
可以先从简单一点的做起,不要想着一击即中,可以边做边摸索。
业余花得起时间,实在不行放弃了也不算失败,作为模型摆在桌子上也是一种成就。
为工作而工作的人生才是失败的!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8ACHdmkQTo

网友I:
这是他的网站:
http://findsminimodelhotbulbengines.dk/enginesforsale.html

每个售价6600欧元。。。。。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他的网站:
http://findsminimodelhotbulbengines.dk/enginesforsale.html

= = 这个做好了听个响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 = 这个做好了听个响么

没错。你看他做得多精致,这一般都是用来把玩,还可以摆着做装饰品。

网友I:
那你还是买个这个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马云家,200块,玩个畅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你还是买个这个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9.bh1OQ1&id=43766688322&ns=1&a ...

对啊,就是要做这种样子的,不过缸数可能的话上到四缸

另外手拉太低端了,怎么也得是电启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你看他做得多精致,这一般都是用来把玩,还可以摆着做装饰品。

= = 你想想老家的缝纫机,踩起来也是这种感觉,就是缺了放屁声

确实很精致,不过和我喜欢的精致类型不大一样
以下精致欣赏不了
【】几十万的机械表
【】各种金银做出来的粗糙首饰
【】石头类型的镯子,如玉石等
【】大多数的艺术品,如瓷器    //瓷器我只喜欢白色的,薄的带金丝花边的
【】茶叶//我只能说这就是饮料,好喝才是硬道理
【】淘宝主页
【】台式机,单反
【】各种做旧效果,古铜色,铜绿

以下精致可以欣赏
【】applewatch  moto360   各种GSP较时多时区防水电子手表
【】多数的日本车,比如lexus。subaru  //水平对置发动机 + 全时四驱//机械或者混电都行
【】各种银质或者类似颜色的极其精细加工的首饰
【】四轴,微单,macbookpro,gopro,
【】万用表,示波器。

所以,类似缝纫机这种,真欣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周玩两次,修4次,三周后零件全部换新,这样迭代下去,一年后就能实现300小时的梦想了 ...

有些人喜欢玩,所有就直接买东西

但是有些人只是喜欢做罢了

就像有些人买单反是为了拍照

有些个人买单反只是为了买个单反

楼主: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7055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