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 RN8209C RN8209D 单相电量芯片 资料

楼主(2016-11-19):
看到论坛讨论  RN8209C  和 RN8209D 的人 多了,碰巧之前接触过,上传我收集到的资料,我本身不是 电表行业的人,指示大致懂一些!所以 不过多评论。另外 芯片用起来还不错 价格也不贵!不跑题了 ,上传资料!

网友A:
MARK备用 这可以用到BMS上 测电池母线上的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备用 这可以用到BMS上 测电池母线上的电流吗?

里面有一个 直流 测量文档   应该是 可以测量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好资料.

大家多多 讨论 才好 !!!

网友:
暂时用不上,谢谢分享

网友(2016-12-20):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需要用到这款芯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RK备用 这可以用到BMS上 测电池母线上的电流吗?

电流这种还是用霍尔穿心可能好点吧

网友C:
请问这芯片价格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芯片价格贵吗?

立创商城 有卖的  你可以 自己看!!!  我认为 便宜!

网友D:
不错,研究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研究一下看看。

希望对你有用的资料!!!

网友:
收下,正在学习中,谢谢啦

网友(2017-07-05):
你好 楼主 我请问下RN8209G的5v取电电路 是不是一定要用阻容取电?RN8209g 的GND一定要接入火线或者零线的要求,所以这个5v供电电路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
看了这个文档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个工作。当时那个领导就给我一份文档,让我自己设计电路和写模拟串口。结果做的时候很多问题,他每次洋洋自得的跟我说自己当初设计多么多么轻松。后来我在他以前的电脑里发现了这些文档我当时那个气愤!

网友E(2017-08-12):
谢谢楼主的分享,在官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在这里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分享,在官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在这里找到了。

所以说明 这里 好呀!

网友:
谢谢分享,真是井底之蛙,之前居然没有听过这个型号,多了个选择,谢谢

网友(2017-12-07):
感谢楼主,最近正好要做个计量的产品

网友(2018-09-17):
谢谢!!,正在找这个,

网友(2020-02-14):
楼主,文件失效了,打不开。

网友(2020-04-06):
正在学习这块芯片,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网友F:
楼主,目前我在做三相三线计量这块,也是用的芯片,但是脉冲群群过不去,能否指点一下。我用的外置开关电源供电,用的互感器采样,板子全都是低压。三相四线没事,三相三线脉冲群过不去。

网友(2020-08-15):
下来学习下,和我们的0.2S Metering AFE ADE9078做个比对什么的~多谢分享,可惜不能打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目前我在做三相三线计量这块,也是用的芯片,但是脉冲群群过不去,能否指点一下。我用的外置开关电源 ...

EFT测试,还要分开,三相三线/四线,各自打一次的?

网友G(2021-01-26):
这个芯片能测直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能测直流么

可以的  看楼主位 资料  锐能微单相计量芯片直流测量应用笔记

网友(2021-09-08):
这芯片BUG很明显啊!
明明有瞬时采样寄存器,为啥SPI速度都根本不够读出寄存器的值呢,而且14K的数据更新速度,没有采样缓存也没有采样中断,靠SPI轮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