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DIY一款OLED手表,先放图瞅瞅

楼主(2016-11-20):
打算DIY一款OLED手表,先放图瞅瞅

网友A:
下面那六个点是干什么的?

网友B:
好强大一样,主要考试是怕电池不耐用。

网友C:
如果控制一下功耗,做成能量采集供电方式而非电池供电的可玩性就更高了,现在很多能量收集系统可以从日光、热电、电磁、振动能量等收集管理。

网友D: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最主要的是功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六个点是干什么的?

电池的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强大一样,主要考试是怕电池不耐用。

主要是显示时间,后期打算加入一些小游戏,哈哈,你要使用来考试得自己编程序下载进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最主要的是功耗问题

嗯,打算用lir2032充电电池,只有40ma

网友E:
我们电子工程师做东西,最难搞的是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电子工程师做东西,最难搞的是外壳

用PCB板做,叠层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打算用lir2032充电电池,只有40ma

电池只有40ma??    这个电流对于穿戴设备而言很恐怖了吧

网友G:
果断上0402的料啊,搞这么大的封装

网友:
2032的放电电流恐怕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果断上0402的料啊,搞这么大的封装

自己DIY,都买的0603的,0402手头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只有40ma??    这个电流对于穿戴设备而言很恐怖了吧

是的,做好优化应该还好,毕竟只是时间的显示,没有计步。40mah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出现。

网友:
有木有机会商业化

网友H:
搞几个按键呢,触摸的

网友I:
外壳咋整,0402器件可以在淘宝上买样品包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外壳咋整,0402器件可以在淘宝上买样品包

PCB叠层,形成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几个按键呢,触摸的

就是用的触摸芯片,BS813A

网友J:
oled 的像素密度多少?

网友J:
圆形手表,不用圆形oled?

楼主:
引用 网友J:
oled 的像素密度多少?

128*64 0.96寸的市面上最常见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圆形手表,不用圆形oled?

圆形lcd都贵的不行,自己DIY,没用那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控制一下功耗,做成能量采集供电方式而非电池供电的可玩性就更高了,现在很多能量收集系统可以从日光、 ...

厉害了我的哥,这个很有前途啊

网友:
感觉好牛逼的样子,膜拜

网友K:
杜洋有一个 感觉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杜洋有一个 感觉挺好的

恩呢,杜洋做的很不错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圆形lcd都贵的不行,自己DIY,没用那么贵的

圆形TFT的不贵,仅仅模组才20多的,128*128的分辨率玩玩可以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128*64 0.96寸的市面上最常见的那种

128*64  像素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圆形TFT的不贵,仅仅模组才20多的,128*128的分辨率玩玩可以的

这么便宜?回头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128*64  像素太低了

不能用视网膜屏来比啦!

网友L:
杜洋有一款手表,就是用PCB作外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杜洋有一款手表,就是用PCB作外壳的

是的呢,就是之前看了他的那款一直想自己DIY一款

网友:
楼主搞个圆形的OLED屏可好?

网友:
楼主,我记得git上面有开源的光动能和热动能手表,你要不要看看,另外搬运一个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4OeOQtiW0w

最近准备DIY东西,板子都画好了,然后就会卡在外壳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回头我看看

确实,1.2寸左右的
把MCU换成带BLE的,还可以手机控制,是不是更牛气:)

网友M:
用经验告诉你,电池的触点不要这样设计,PCB制程中,阻焊层会比铜皮高,电池会容易接触不良,要设计成圆形,并且比电池的负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经验告诉你,电池的触点不要这样设计,PCB制程中,阻焊层会比铜皮高,电池会容易接触不良,要设计成圆形 ...

我打算渡点锡稍微回避阻焊层高一点

网友:
山岩店里有个圆形的TFT,感觉还不错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设计:
我的手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打算用lir2032充电电池,只有40ma

OLED耗电不低,估计玩不了几分钟!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2648&pid=9512980&page=1&extra=&mobile=2#pid9512980

网友:
一样的电池和外壳,能用五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形lcd都贵的不行,自己DIY,没用那么贵的

个人觉得自己玩不用太考虑成本  只要自己能承受,贵点就贵点。就做几套能贵到哪去?

网友(2016-12-23):
如果换为墨水屏做手表,那待机岂不是可以弄到1个月?

网友:
时钟准度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128*64 0.96寸的市面上最常见的那种

楼主的屏幕驱动支持滚动不

网友:
楼主什么时间能让我们大家见见成品,加油。

网友(2017-02-15):
楼上的头像和我的很像

网友:
外壳要设计好,否则搞出来后看着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电子工程师做东西,最难搞的是外壳

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