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IP应该是让电信屏蔽了?所有端口外网都无法访问了。

楼主(2016-11-20):
我的是电信公网IP,每47小时55分更新一次IP地址,路由器每改变一次IP地址都会发邮件给我,通知新的IP地址,同时也开通了花生壳动态域名。

我在外面随时可以访问家里的路由器,电脑,监控,正常使用好几年了。

这半个月在外省出差需要流量,由于电信系统故障,将我电信手机1G流量弄没了,几次找电信投诉无效,直到10天后工信部申诉,电信才不情愿还给我流量。

手机流量是还给我了,但是发现家里的网络再也无法从外面访问,此时家里是能上网的,路由器每次更换地址也依然准时发邮件给我,说明我获取IP地址应该还是公网的,跟以前一样47小时55分更新一次。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因为我投诉过电信,于是电信将我家的IP地址外网访问给彻底屏蔽了?

人在外地,想从家里电脑找点东西,都没法做到了。

网友A:
路由器如何做到更新IP后发邮件的?期待楼主来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如何做到更新IP后发邮件的?期待楼主来个教程

openwrt系统啊,每几分钟比较一次获取的ip地址。
再安装个邮件客户端就可以发送了

网友:
IPV4不够用, 所以电信经常搞这种事情

网友B:
“路由器每次更换地址也依然准时发邮件给我,说明我获取IP地址应该还是公网的”  能发邮件并不能证明你的ip是公网的,最大可能性就是你没公网ip了。

网友:
电信现在分配给你的是内网IP,我之前也碰到过,打10000号报故障,要求改外网IP就可以了

网友:
电信现在弄假的公网IP,你IP138查一下你对外的IP跟你路由的是不是一样的才能确定电信是不是真的分配公网IP给你

网友:
现在电信会分100开头的IP段,这个是内网地址段来的,新分配的运营商专用NAT地址段。

网友:
应该是内网ip了,最简单的就是搜“ip”和自己路由拨号后获取的ip是不是一样就知道,可以打电话到10000试试可以不可以换回公网的

网友C:
我的电信还是用的公网  天天催换光纤 但是我要他保证还能公网IP他就不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信还是用的公网  天天催换光纤 但是我要他保证还能公网IP他就不干

哈哈,我这也一样,从去年开始附近都换了光纤,但变了局域网,电话线的反而是公网的,我就一直不换,现在整栋楼就剩我了,成了钉子户,前几天说送我网络机顶盒,我就是不干

网友:
日……刚刚联通营业厅回来,真他妈黑,中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这也一样,从去年开始附近都换了光纤,但变了局域网,电话线的反而是公网的,我就一直不换,现在 ...

我也是钉子户。。。    20M也够用了,电信的反正稳定。

网友:
原来我有电信公网ip,后来没了,给客服打电话,说需要公网ip,说装的时候说好有的,有应用要用,然后就又给了。所以说,打电话给电信去要。

网友:
打电话就可以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钉子户。。。    20M也够用了,电信的反正稳定。

我也是钉子户,才4M,不过够用了。虽然天天催换光纤,但是就是不肯取消初装费,现在宁可送500元话费也不肯取消初装费,搞不懂电信的策略,不过我没电信的手机,懒得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钉子户,才4M,不过够用了。虽然天天催换光纤,但是就是不肯取消初装费,现在宁可送500元话费也不 ...

我前两个月换了,因为没换之前发现都已经是内网IP了,反正换光纤没收钱,原来铜线8M,换了光纤给我搞了20M,实测速度比以前快,我也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每次更换地址也依然准时发邮件给我,说明我获取IP地址应该还是公网的”  能发邮件并不能证明你的ip ...

因为IP段跟以前IP段相似,而且周期相同,肯定会认为还是一起一样公网,不过不在家,没法进一步判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前两个月换了,因为没换之前发现都已经是内网IP了,反正换光纤没收钱,原来铜线8M,换了光纤给我搞了20 ...

我这里要交300多元初装费,就是那个光纤猫的钱,搞不懂为什么你们不需要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要交300多元初装费,就是那个光纤猫的钱,搞不懂为什么你们不需要交。 ...

电信那个换套餐每次要交一笔钱  交过两次了  不然更不划算  比如169套餐 交了一笔钱是按折扣算 综合下来是144  到期后你如果继续169套餐那你每个月要169实打实  但是你换套餐比如139 你又要出一笔钱 再给你个折扣 综合下来还是144左右   光纤那个你打死不换 最后会一直跟你还价让你换甚至免费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信还是用的公网  天天催换光纤 但是我要他保证还能公网IP他就不干

电信拉光纤的时候,你跟那安装小哥说要桥接模式,就会有公网IP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IP段跟以前IP段相似,而且周期相同,肯定会认为还是一起一样公网,不过不在家,没法进一步判断。 ...

直接把你获取的IP地址放的网上一搜,应该就能知道是不是电信局域网或公网IP了
我的也是投诉电信后,给我改的公网,一直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电信拉光纤的时候,你跟那安装小哥说要桥接模式,就会有公网IP用了。

应该跟小哥说没用吧, 是OTL统一下发配置到你的光猫吧。  之前老家的电信光纤我自己进了光猫设置页面看了下,改动任何东西都不让。后来机顶盒出问题上门处理问过一次,只能路由模式,不能桥接,当然电信局不出门的那些人可以随便给你改,但是不是下面出门办事的小哥能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这也一样,从去年开始附近都换了光纤,但变了局域网,电话线的反而是公网的,我就一直不换,现在 ...

换了之后电话投诉给外网IP就可以了。我家里和公司都是光纤。我都是电话投诉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跟小哥说没用吧, 是OTL统一下发配置到你的光猫吧。  之前老家的电信光纤我自己进了光猫设置页面看了 ...

之前在上海的时候是可以的,小哥说原则上公司规定不能配成桥接模式,但他还是帮我们搞了,当场打电话回去让后台开通桥接。不知道其它地方是不是一样?

网友:
打电话给电信,说要公网IP就得了,你说要看监控。我也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H:
网络为啥不用ip   v6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网络为啥不用ip   v6呀

用ipv6 要淘汰和升级的设备太多了。
所以只能慢慢来

楼主:
我是楼主,出差终于回来了。
我原本就是光纤,用了3年了,一直公网ip。
刚才看了家里和邻居路由器,获取的都是100开头,内网地址了。
明天打10000号看看,换回公网。
不过现在电信也嚣张,不一定能换。

补充:9点多打电话给10000号投诉,说要换回公网IP,倒也非常爽快,1,2个小时后10000号就来电话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