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三坐标的架子,型材架子+直线导轨+电机,推荐一下

楼主(2016-11-20):
多年以来的一个情节,就想有一个漂亮的,高速的三坐标架子,自己控制它运动,至于做什么东西,那就看心情了,之前做过激光焊接。

反正是自己玩耍

至于细节参数我自己心里也没数

毕竟对机械不通

体积不要太大,1立方米以下吧,

懂的朋友,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导轨

网友:
铝?型材的架子,又要高速,更要便宜。。。
不如用厚壁方钢管电焊出机架之后送去退火,再精铣表面和支脚,用足够精度的大理石平板做工作台,电机用进口二手步进、光栅尺显示数值、线轨和丝杠用二手货、测头用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个大概费用多少?记得你折腾这些比较牛逼的了,加工设备也有

你抬举我了! 我只会瞎出点子,手里没有机床。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
要想搞得好,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我搞错了?

两个台钻还没有弄好,以后会慢慢配备机床。

网友:
最常用的是上银的,兼顾成本和精度。
不过推荐二手的洋垃圾。我买的THK的三轴滑台,实际使用,精度超赞。最好买整体的滑台。自己装精度不好保证,除非有很高端的测量手段。

网友:
弄个铣床做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找个,改装我的贴片机

我昨天手工点锡膏,然后风枪焊接了一个330点的小PCB
电阻电容都是0402,而且不是标准焊盘,而是缩小版的
还有QFN,SSOP,焊接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所以打样我看好桌面贴片机,
当然我还没有真正去实现过,还处于不知深浅的初级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记错
以为你有些机床
我现在手里攒了2对滑轨,2套伺服,所以想想如何改造手中的贴片机,或者重新购 ...

先根据伺服驱动器的技术手册来看能否接受贴片机控制器的信号,再接线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0个点,也就150个器件左右,焊接1~2个还可以的,你焊接5~10板子,然后回头看看所用时间你就知道了
其实 ...

DIY的机器搞不定0402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定的,能搞定0603就不错了

看来打样只能手工摆件了,摆件好辛苦

网友:
TBI 1620丝杆,国产交流伺服,上银25/15/7线轨,CL高仿飞达
0402有点挑战,0603稳定,TQFP100偶歪

我周边DIY的结果,GL系统,贴了几十万颗料了.
PS.量大的几个放弃DIY转向CP40了,104飞达位(送20把8mm飞达),6-9KCPH,3头,飞行+视觉,22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找个,改装我的贴片机

贴片机可以考虑下我手里这个,本来买来准备做灌胶机的,后来买了个更大的,这个就闲置了,5000包德邦,含下面那个铝台面,当时特意加价跟卖家要了个带台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机可以考虑下我手里这个,本来买来准备做灌胶机的,后来买了个更大的,这个就闲置了,5000包德邦, ...

看起来这个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程太小了
需要取料的,行程会大些

大一些的可以考虑雅马哈的铝合金滑台,一条大约在4k的样子,形成能到800,我之前考虑搞几个,有点太大,深圳那边很多电子市场拆解市场都能搞到,淘宝也可以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22楼我那个滑台,至于你说的高速运动不知道是一个什么量级,我这个比较兼顾速度跟精度,如果单纯追求速度考虑同步带甚至直线电机,但个人感觉用处没多大,毕竟精度跟刚度都有下降

网友:
自己来做价格肯定高很多而且不懂机械难做漂亮,玩的话还是直接考虑二手滑台,做产品的话二手滑台参数试验好找人来仿造就行了

网友:
直线导轨比较方便,推荐银泰的

网友:
皮带加光栅尺吧

楼主:
看来三坐标的架子是很受欢迎的,不局限于做什么用,就量产一个空架子销售给电工

网友:
三坐标  一般是指精密测量台,底座大理石的那种东西

看到后面才知道三坐标是三个轴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的那台如何?

有个项目比较忙,没太多时间搞。
有些地方还需要花时间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