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提高c++图像处理程序的实时性

楼主(2016-11-20):
    小弟用vs2010写了一个图像处理程序。相机最高帧率是60fps,以太网接口输出。开发平台是vs2010+opencv。c++写的。此为背景。
    最初程序只是读取图像然后显示出来,程序可以运行到60fps。但是加入了边缘检测和霍夫检测之后,程序只能运行到25fps,但是此时该进程只占用了1%的cpu,还有85%的cpu空闲。
    因为采用的是    采集-->处理-->显示  这样的流程,所以没有用多线程,只用了一个线程。现在想提高实时性,也就是在增加算法之后,怎样达到60fps。
恳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自己都提出了解决办法了!~ 多线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提出了解决办法了!~ 多线程啊!

但是针对于我这个应用,不知道该怎样划分成多线程啊,采集-->灰度化--->边缘检测-->霍夫检测-->显示输出,请指点怎样多线程啊?

网友B:
逐帧显示, 跳帧检测, 你要逐帧检测, cpu跟不上啊, 一个线程显示, 一个线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逐帧显示, 跳帧检测, 你要逐帧检测, cpu跟不上啊, 一个线程显示, 一个线程检测 ...

跳帧检测意思是不要每一帧都去识别是吗?
我就是觉得cpu使用率要是能多给我分配一点就好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跳帧检测意思是不要每一帧都去识别是吗?
我就是觉得cpu使用率要是能多给我分配一点就好了啊。 ...

不是这么个思路,而是线程池的思路。
所有的Frame扔进一个queue,然后从线程池里挑一个空闲的线程,dequeue一个Frame,扔给它去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么个思路,而是线程池的思路。
所有的Frame扔进一个queue,然后从线程池里挑一个空闲的线程,deque ...

对,这是正路

网友:
一个生产者 多个消费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针对于我这个应用,不知道该怎样划分成多线程啊,采集-->灰度化--->边缘检测-->霍夫检测-->显示输出 ...

25fps很高了呀 作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再就是优化算法,降低算法的计算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针对于我这个应用,不知道该怎样划分成多线程啊,采集-->灰度化--->边缘检测-->霍夫检测-->显示输出 ...

采集一个线程,显示一个线程。算法一个或多个线程。
中间用共享内存的方式实现数据和信号的同步转移。
通过信号来传递Ready,NotReady的消息

如果你用QT,会很方便…… 当然,采用VS也有对应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一个线程,显示一个线程。算法一个或多个线程。
中间用共享内存的方式实现数据和信号的同步转移。
通 ...

多谢啦。我去试一试,新手入门多线程。还请多指点,有什么好的书籍资料推荐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下多线程是必须的,同时要降低图像处理的复杂度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啦。我去试一试,新手入门多线程。还请多指点,有什么好的书籍资料推荐吗? ...

第一步先学会看VS的Help, Document;搜索关键字“thread”等等……之类的.

比看书籍要好和快!~

很多初级的书籍还不如软件本身的Help呢,或者说直接就是从Help中翻译过来的。

网友D:
看下有几个核心,可以将采集和显示线程绑定到一个核心上。 其他CPU核心根据处理流水线的上算法的复杂程度分配线程。 采集和显示用到系统调用,可能会存在等待的情况,处理算法应该是CPU密集型任务。

网友E:
显卡加速!
多核加速!

显示线程和处理线程一定要分开。显示线程等待的东西太多了(窗口服务器、输入外设)。

跳帧检测,也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有几个核心,可以将采集和显示线程绑定到一个核心上。 其他CPU核心根据处理流水线的上算法的复杂程度分 ...
可以将采集和显示线程绑定到一个核心上

计算机是4核的,但是这个是怎么实现呢?求指点方向或者思路。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卡加速!
多核加速!

显卡加速?具体实现是用directx吗?还是GPU运算?求指点,多谢啦

网友:
系统有接口的类似SetScheduleAffinity, 线程间通信就像上面大家回答的样子就可以了。

网友:
霍夫检测 这个运算比较耗资源,可以测试下这个运算处理一帧图片消耗的时间。

网友:
用CUDA似乎不错,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也是瞎说的

网友(2018-12-10):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楼主这么久了也说说最后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