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替换plc后 触摸屏无法更改数据 求教

楼主(2016-11-20):
我单位有三台一样的设备 其中一台plc坏输出点 买了一台后从原来的plc里读取程序 和内存数据 写入后发现在触摸屏无法设置参数 会自动归零1。但是手动调试有动作 。把另一台机器的plc换过来则正常。 触摸屏为weintek tk6070ih plc fx1n 60mr。用的gx 8.26c 。读取和写入 试过 只选程序和参数 。所有选项。都不行。

网友:
给人吃点饭吧

网友A:
输出点坏了你考虑修下输出点啊,很EASY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点坏了你考虑修下输出点啊,很EASY的

因为LZ也要吃点饭呀

网友:
估计里面有参数的,,建议参考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LZ也要吃点饭呀

看来他就晓得自己吃饭,不晓得别人吃饭,遭报应了。

网友:
有掉电保存参数或锁存点

楼主:
已经解决 楼上正解,使用了m点 掉电保存。

网友:
旧程序读要包含参数块;写的时候要将参数块一起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