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位终端锂电池容量如何选择?

楼主(2016-11-21):
设计一个移动终端,采用锂电池供电,再没有外界供电的情况下,需要工作50天,每天要上传一次数据,其他时间为待机,假如说电池容量是X mAH,待机静态电流是5mA,gprs开机电流是最大2A, 上传数据时电流30mA,那么这个锂电池的容量该如何计算呢?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天上报一个位置点,超长待机3年的定位器,如果需要可以私聊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天上报一个位置点,超长待机3年的定位器,如果需要可以私聊我。 ...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下您的经验呗。

网友B:
待机时间t1,开机时间t2,上传数据时间t3,每天消耗的功耗(5mA*t1+2A*t2+30mA*t3)*V,50天需要50×(5mA*t1+2A*t2+30mA*t3),单位mAh,
理论计算,纯属瞎想,算错不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机时间t1,开机时间t2,上传数据时间t3,每天消耗的功耗(5mA*t1+2A*t2+30mA*t3)*V,50天需要50×(5mA*t1+2 ...

有一定道理,求大侠们指教。

网友:
50*24*(5mA*t1+2A*t2+30mA*t3)/(t1+t2+t3)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