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如何从OLE接口中获取数据

楼主(2016-11-21):
目前对OLE接口中的过程函数和设置参数调用dynamicCall都可以
就是从OLE接口中获取数据还是不知道怎么操作,比如OLE中有这样一个接口 void GetVolume(out double volume);要怎么才能得到volume呢,还请大神们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目前对OLE接口中的过程函数和设置参数调用dynamicCall都可以
那还有什么问题?

你的
void GetVolume(out double volume);

大概会转换成
virtual HRESULT STDMETHODCALLTYPE GetVolume( /* [retval][out] */ double* pvolume) = 0;

之类的,你调用就这样:
double volume;
ole->GetVolume(&volume);

网友:
OLE使用的是COM技术,基于接口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有什么问题?

你的大概会转换成之类的,你调用就这样:

我是用的QT中的QAxObject
QAxObject *object = new QAxObject(this);
object->setControl("Player.Automation");
object->dynamicCall("ClosePlayer()");//void ClosePlayer()
object->dynamicCall("SetVolume(1)");//void SetVolume([In] double volume)

上面两个调用都正常
但是要获取void GetVolume(out double volume)就怎么写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QT中的QAxObject

上面两个调用都正常

请先用queryInterface查找OLE接口,然后像我那样调用。
我从不用QT,但我还是做个雷锋,给你传送门

迟绑定的方法好像也有,大概就是
double volume;
object->dynamicCall("GetVolume(double&)", volume);

,我猜的,我没有用过,你自己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先用queryInterface查找OLE接口,然后像我那样调用。
我从不用QT,但我还是做个雷锋,给你传送门

太感谢了,我再研究一下,好了再发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