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STM32单片机怎么加密的?

楼主(2016-11-21):
想进行简单的加密。哪位做过???

网友:
这问题问的……能再模糊一点吗?最简单的读保护,不过没啥用。再复杂点的SN加密,只是破解费用高点而已。

网友:
读保护已经可以挡住一大批想抄的人。

网友:
直接用ID加密的,防君子不防小人啊。

网友:
效果要好就使用加密ic吧

网友:
我采取loader里面有唯一 的加密码,用特殊ID计算得到的~

网友:
嘛…………不想那么麻烦就等程序验证好后移植到一个冷门的片子上
STM32用的人很多,和谐的成本自然会降低

网友A:
用了加密芯片,成本又上去了,除非高利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加密芯片,成本又上去了,除非高利润

有什么芯片,有没有便宜的加密方案

网友:
我有个便宜加密IC,不过也要2元RMB,

网友B:
>我有个便宜加密IC,不过也要2元RMB,

More detail?

网友:
DS2432用好就行了,资料网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便宜加密IC,不过也要2元RMB,

More detail?

什么芯片??

网友:
用加密芯片

网友:
stm32f103系列的话,我一般直接换成对应型号的GD32,现在还无法破解

网友:
>DS2432
What is the concept for encryption with this IC?

The maxim web site marked: it is not recommended for new design. Any alternative devices?

网友:
>现在还无法破解;
it is just a matter of time.

网友:
ATSHA204A   代烧  低价高效, 近十年无解。   联系:13530108906

网友:
>近十年无解。

How?

网友(2018-11-04):
没有绝对加密  用ID 加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