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玩过 DWM1000 这个室内定位的模块啊 ?

楼主(2016-11-21):
有谁玩过 DWM1000 这个室内定位的模块啊 ?

网友A:
快一天了都没人回答,自己就直接弄几个模块玩下,帮顶

网友:
好像通信距离没有数据手册所标的那么远。也许是我没有设置好

网友B:
我玩过。你要问什么?

这里有个连接是我以前发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971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一天了都没人回答,自己就直接弄几个模块玩下,帮顶

主要是楼主的问题比较哪啥,标准答案是:我玩过。

哈哈

楼主(2017-11-17):
引用 网友B:
我玩过。你要问什么?

这里有个连接是我以前发的。

你好,我

目前一个基站对应一个标签的测试距离已经基本实现了,参考 官网的 ds twr 的历程,

现在想 一个基站对应6个标签,有什么好的方法啊,

还是说如果使用 一个基站对应 6个标签的话,是使用 ss 方式好还是 ds 方式好啊 ??

网友:
想问问定位精度是多少?

网友C:
楼主干了一年了?做什么上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干了一年了?做什么上面啊

室内使用

网友D(2018-01-12):
可以做多少个标签啊,定位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多少个标签啊,定位精度如何?

可以做到 uint32_t 类型的标签,当然,这个也得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相关的时间了,标签越多,间隔也就越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到 uint32_t 类型的标签,当然,这个也得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相关的时间了,标签越多,间隔也就越 ...

加入带256个标签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入带256个标签那?

这个需要自己写的,官网没有提供的,官网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测试而已

网友:
目前定位方式有两种:基于TOF(飞行时间)的,这种方式标签容量有限,而且标签功耗会比较大,另一种就是TDOA(差分时间到达法)方式的,目前商用的都是这种,标签容量、功耗都比TOF好很多,但是算法比较复杂。

网友:
定位速度怎样?

网友E:
可调  一秒一次或一秒几次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调  一秒一次或一秒几次都行

你好,能否提供一下关于 tdoa 的具体算法与实现的方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