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四轴飞行器如何在空中稳定停留?

楼主(2016-11-21):
求教:四轴飞行器如何在空中稳定停留?能否精准停留在一个高度,并在左右前后移动的距离在一个小范围内?

请教了。谢谢。

网友:
光流,超神波,gps,气压,dji的做法。

网友:
要有一个参照物的传感器

网友A:
用个APM,悬停模式,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APM,悬停模式,搞定

谢谢楼上各位。APM是否只限用于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APM是否只限用于室外?

APM有两种留待模式,第一种是GPS+气压计,这个测试过,参数调好的话,很稳定的用好点的GPS模块,如M8N
                               第二种是靠光流,这个我也没测试过

网友B:
一般的飞控,不用光流(视觉系统),不用超声波, 是这么做的,     陀螺仪----机身平稳,加速度,倾斜检测,做到平行于地面那种,类似智能小车.  气压计---检测大气压,不同高度不同大气压,但是不太准的.   电子罗盘---检测东南西北, 让飞机方向指向锁定.   有这三个东西,就可以飞起来, 基本高度保持住, 但是由于只有高度,也就是Z方向的外部参考量, 其他XY方向没有外部参考量,它会高度大致不变,但前后左右飘动, 也就是Z不懂,X,Y飘移.  最后 加上GPS,就能在XYZ方向再给个补充, 可以做到精确定位,XYZ方向飘动不会超过1-2米吧.    然后你还可以给他加各种外部参考值,超声波, 光流, 双GPS. 外部摄像头定位等等,只要你能做到或者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飞控,不用光流(视觉系统),不用超声波, 是这么做的,     陀螺仪----机身平稳,加速度,倾斜检测,做到平 ...

谢谢,我准备先用光流。让孩子们去试一下。有问题再请教。一并再次感谢所有回帖的朋友。

网友:
会飘的,加个GPS

网友(2017-01-22):
室外的一般GPS+罗盘+气压计定点就可以很稳了。室内定位应用在四轴上的有见过超声波或光流的,超声波得靠周围墙面或障碍来反射测距定位,光流测得是离起点的相对位移,光流灵活点咯。

网友:
楼主是问传感器还是算法
如果是算法  从PID开始学起

网友C:
那些上来就说用光流的,先不说视觉定位测距算法,仅芯片的性能有没有考虑过,能不能支撑这么大的数据量?你要用FPGA那也可以,目前FPGA但对图像进行处理就是不小的工作量,别说实时视觉的定位测距,开什么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上来就说用光流的,先不说视觉定位测距算法,仅芯片的性能有没有考虑过,能不能支撑这么大的数据量?你 ...

谢谢回复。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