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QC3.0适配器-疑似山寨工厂出品

楼主(2016-11-21):
上次发了JDB的QC3.0拆解图片,反响挺好的,这次再拆一款给大家看看

实测也证明了该机的输出功率只能做到16W,9V1.7A不能持续输出,详见下图,输出电流会保护

总结
该充电器为低成本方案,输入部分没有任何EMI电路(电磁兼容),没有外置MOS,没有同步整流!
初次级的爬电距离存在严重问题,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厂家改进!

网友A:
这个只能算一个隔离型变压器。

爬电距离不够,包括变压器。
EMI肯定是过不了的。

成本低,做不到这些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算一个隔离型变压器。

爬电距离不够,包括变压器。

对的,变压器次级应该用飞线飞出来

网友:
楼主的评测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算一个隔离型变压器。

爬电距离不够,包括变压器。

国标FR4爬电确实是2.5mm和3mm(前者忘了是什么了,后者是硬性要求)。所以安规这块没问题。

楼主:
爬电距离通常:

(1)、一次侧交流部分:保险丝前L—N≥2.5mm,L.N大地≥2.5mm,保险丝之后可不做要求,但尽量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短路损坏电源。

(2)、一次侧交流对直流部分≥2.0mm

(3)、一次侧直流地对地≥4.0mm如一次侧地对大地

(4)、一次侧对二次侧≥6.4mm,如光耦、Y电容等元器零件脚间距≤6.4mm要开槽。

(5)、二次侧部分之间≥0.5mm即可

(6)、二次侧地对大地≥2.0mm以上

(7)、变压器两级间≥8.0mm以上

3、绝缘穿透距离

应根据工作电压和绝缘应用场合符合下列规定:

——对工作电压不超过50V(71V交流峰值或直流值),无厚度要求;

——附加绝缘最小厚度应为0.4mm;

——当加强绝缘不承受在正常温度下可能会导致该绝缘材料变形或性能降低的任何机械应力时的,则该加强绝缘的最小厚度应为0.4mm。

如果所提供的绝缘是用在设备保护外壳内,而且在操作人员维护时不会受到磕碰或擦伤,并且属于如下任一种情况,则上述要求不适用于不论其厚度如何的薄层绝缘材料;

——对附加绝缘,至少使用两层材料,其中的每一层材料能通过对附加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或者:

——由三层材料构成的附加绝缘,其中任意两层材料的组合都能通过附加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或者:

——对加强绝缘,至少使用两层材料,其中的每一层材料能通过对加强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或者:

——由三层绝缘材料构成的加强绝缘,其中任意两层材料的组合都能通过加强绝缘的抗电强度试验。

网友C:
学习了,灰常专业!
对开关电源半桶水~~(用开关电源厂家提供的方案)

上面的Y电容的3MM是指2层之间的垂直距离?这样不合格?

请问像220V火线零线之间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灰常专业!
对开关电源半桶水~~(用开关电源厂家提供的方案)

一次侧交流部分:保险丝前L—N≥2.5mm,L.N大地≥2.5mm,保险丝之后可不做要求,但尽量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短路损坏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标FR4爬电确实是2.5mm和3mm(前者忘了是什么了,后者是硬性要求)。所以安规这块没问题。 ...

你那是指板材,开关电源对初次级间的安规距离是有明确要求的,至少是大于6MM,不够挖槽,加绝缘片;
变压器都要2端3MM 挡墙,出线加套管,槽宽不够的,次级三重绝缘线飞线出来。

网友:
看丝印应该只针对国内, 但认证却是CE和FCC, 没有国内必须的CCC, 显然是山寨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侧交流部分:保险丝前L—N≥2.5mm,L.N大地≥2.5mm,保险丝之后可不做要求,但尽量保持一定距离以避 ...

谢谢!!
检查了最近的板子,基本满足,应该安全滴

网友:
学学学学。。。

网友D(2017-01-10):
赞一个,PCB表面有做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PCB表面有做处理吗?

山寨品,未作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品,未作处理

呵呵  懂了

网友(2017-11-27):
现在山寨水平也是不错了,Y电容确实近了一些,但整体上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上午看到个帖子说,乐视手机倒闭在即,供应商一大波配套充电器快上二手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