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噪耳机的噪音采集麦克风和扬声器放在一起如何不啸叫?

楼主(2016-11-21):
最近在研究降噪耳机,当我把噪音采集麦克风接近用于发出反向波的扬声器时就啸叫,这个是什么原因?看市面上卖的降噪耳机也是放在一起的怎么就不啸叫呢?希望有高手解答下!

网友A:
耳机的mic是做减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的mic是做减法的

能否说的详细些,我刚接触不是太懂,可否加下QQ交流下,我的Q:8697****

网友B:
有2种降噪思路
一种是做减法,用一个mic采集噪音,另一个采集人声+噪声,例如手机的mic
另外一种是主动降噪,检测到噪声后,主动发射一个波形、幅值相反的声波抵消掉噪声,例如一些主动降噪的耳机

网友C:
扬声器 输出声音  麦克风采集放大, 这个循环就出现正反馈,一点点响动就导致啸叫。
一、单指向麦克风,只定向采集信号,别正对音箱就行。
二、离发音设备远点,相当于延迟时间加长,通常会被回声电路或算法干掉;
三、定制算法,与去回声算法类似,只不过响应更快

网友D:
http://silversand.blog.51cto.com/820613/1660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2种降噪思路
一种是做减法,用一个mic采集噪音,另一个采集人声+噪声,例如手机的mic
另外一种是主动降噪 ...

我说的是第二种有源降噪耳机,采集噪声发出反向波,但是麦克风和喇叭放在一起就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lversand.blog.51cto.com/820613/166095/

这个场合的啸叫和常见功放回声消除有点不太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第二种有源降噪耳机,采集噪声发出反向波,但是麦克风和喇叭放在一起就啸叫 ...

你不能把所有麦克风回来的东西都反相输出到喇叭.

因为你的麦克风能接收到喇叭的声音.

所以第一步还是先抵消你喇叭出来的声音, 再用这个信号去降噪.

楼主:
但是这样在抵消喇叭出来的声音时会不会也把本应该采集回来的残余噪声信号也抵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能把所有麦克风回来的东西都反相输出到喇叭.

因为你的麦克风能接收到喇叭的声音.

但是这样在抵消喇叭出来的声音时会不会也把本应该采集回来的残余噪声信号也抵消掉,这样就不能起到降噪作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在抵消喇叭出来的声音时会不会也把本应该采集回来的残余噪声信号也抵消掉,这样就不能起到降噪 ...

不会, 要区分声源.

你要降噪的声源不是你的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 要区分声源.

你要降噪的声源不是你的喇叭.

第一步先抵消喇叭出来的声音,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我试了下AEC回声消除,喇叭输出噪声很大,也有可能是参数没调好。

网友E(2017-03-02):
引用 楼主:
第一步先抵消喇叭出来的声音,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我试了下AEC回声消除,喇叭输出噪声很大,也有可能是参 ...

是采用的降噪芯片方案还是算法库?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采用的降噪芯片方案还是算法库?

自己研究的算法,不过效果不好,现在不做这个了

网友(2017-04-11):
有專用的降噪芯片

网友:
能推荐下吗?

网友F:
好像是叫CM7000N   C-media的,样品我测试过,效果还可以,像手机那种双MIC效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否说的详细些,我刚接触不是太懂,可否加下QQ交流下,我的Q:869778412

80的积分,上来就留Q交流,你这是作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叫CM7000N   C-media的,样品我测试过,效果还可以,像手机那种双MIC效果。 ...

收到,谢谢兄弟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叫CM7000N   C-media的,样品我测试过,效果还可以,像手机那种双MIC效果。 ...

你好,兄弟!这颗CM7000;数字音频输出;看过资料,这是我左右找过的这类消噪芯片中新能最好的,(环境消噪可达40DB ,不过AEC的就没见到具体怎么用,参数如何)
但,芯片难搞到哦!
找了各大网上芯片商城,都没有;
你的样品还有么,能否转让2颗?如果吃灰了,就转给我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兄弟!这颗CM7000;数字音频输出;看过资料,这是我左右找过的这类消噪芯片中新能最好的,(环境消 ...

私信地址給我,手頭上還有三個PCBA,我免費送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私信地址給我,手頭上還有三個PCBA,我免費送給你。

谢谢,兄弟了 马上私信

楼主(2017-05-16):
引用 网友G:
80的积分,上来就留Q交流,你这是作死啊!

不太懂规矩,现在能删不?

网友(2020-03-03):
引用 网友C:
扬声器 输出声音  麦克风采集放大, 这个循环就出现正反馈,一点点响动就导致啸叫。
一、单指向麦克风,只 ...

三、定制算法,与去回声算法类似,只不过响应更快

请问是什么算法啊?

网友:
算法不同,耳机的麦克风信号就是来消减噪音的。

网友H(2020-07-02):
引用 网友E:
你好,兄弟!这颗CM7000;数字音频输出;看过资料,这是我左右找过的这类消噪芯片中新能最好的,(环境消 ...

有没有那种可以进行AFC,防啸叫的专用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那种可以进行AFC,防啸叫的专用芯片?

AFC??or  AEC  ?

网友H:
引用 网友E:
AFC??or  AEC  ?

AEC应该叫做回声消除吧。我想找的是,我在这个房间用麦说话,然后在房间里的音响出来声音,但是人的声音从喇叭出来然后再被麦拾音了,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喇叭就会出现啸叫的声音。有没有这种专门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H:
AEC应该叫做回声消除吧。我想找的是,我在这个房间用麦说话,然后在房间里的音响出来声音,但是人的声音 ...

就是回声消除
你需要做如何几个动作:
先测试出来MIC处的声压级,另外MIC是指向型还是全向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回声消除
你需要做如何几个动作:
先测试出来MIC处的声压级,另外MIC是指向型还是全向型? ...

MIC是单指向型的,上面那款芯片可以处理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就是回声消除
你需要做如何几个动作:
先测试出来MIC处的声压级,另外MIC是指向型还是全向型? ...

在我的理解中,回声消除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在这个房间和你在另外一个房间对话,但是我说的话,传到你的房间,经过喇叭出来,再通过你的MIC拾音到喇叭的声音回传到我的房间,这个声音才叫做回声吧(也就是说,我说的话,我自己能够听到你那边回传我的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在我的理解中,回声消除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在这个房间和你在另外一个房间对话,但是我说的话,传到你的房 ...

是的;
如果持续的叠加,就造成啸叫;
第二个问题;
对于回声的解决方案,在未确定当前声回路与回声量化的情况下,但,单纯靠芯片方案处理,不一定能解决掉;需要综合手段;
芯片方案对回声的消除也有瓶颈;
比如:你在当前环境测得的回声声压级超过了芯片自身的上限,回声也是没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如果持续的叠加,就造成啸叫;
第二个问题;

我见到的解决这个方案的基本都是采用TI 或者adi 的DSP芯片,写算法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只是想用一个不用自己写DSP算法(也不会)来实现这个功能而已。

网友E:
ATH8809
我对比过市场上所能找到的单芯片回声消除方案中,最好的!
需要的话,我有个现成模块,你自己玩玩;

网友H(2020-11-24):
引用 网友E:
ATH8809
我对比过市场上所能找到的单芯片回声消除方案中,最好的!
需要的话,我有个现成模块,你自己玩玩 ...

这个ATH8809的模块,还有不?借来测试一下效果,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ATH8809的模块,还有不?借来测试一下效果,可以不?

给我你的地址

网友I:
不差钱找富迪的解决方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差钱找富迪的解决方案

富迪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富迪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是?

可以看一下FM1288

网友:
已发消息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