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哪个?鼎阳SDS1122E VS 普源DS1052E

楼主(2016-11-21):
本人一般使用,无特殊需求,请教
1-示波器:鼎阳SDS1122E VS 普源DS1052E 选择哪个 ?
2-万用表:福禄克107 VS 15B+, 选哪个 ?

网友A:
1052E论坛刚有人出,700出掉了么。这个型号不建议买了,太老了,鼎阳的也不建议,个人认为比普源还低端。万用表用15B+一般就够用了,测量速度比15B提升很多,超级省电,一对5号电池用5年问题不大,甚至更久。

网友B:
我买的普源DS1054,可以免费升级成1104,使用了一年感觉很满意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52E论坛刚有人出,700出掉了么。这个型号不建议买了,太老了,鼎阳的也不建议,个人认为比普源还低端。万 ...

我手上这个FLUKE 15B+,自动关机后,一定要旋到关机再旋回去,不能通过上面的功能键开机.真难用.
是假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这个FLUKE 15B+,自动关机后,一定要旋到关机再旋回去,不能通过上面的功能键开机.真难用.
是假的么? ...

说明是正品,升级到“+”之后很多人都抱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普源DS1054,可以免费升级成1104,使用了一年感觉很满意1

我也是这么买的,算起来真地超划算

网友:
至少鼎阳的示波器我没有听说过。

网友:
用的就是 SDS1122E。就看看波形觉得其他还好,就是光标捕捉,比如测下脉宽,用的很难受,转半天都转不到想要的位置。存储深度相对于泰克的1012c大很多,用起来比较爽。入手的时候1500

网友D:
1054z  2k 新机,不二选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54z  2k 新机,不二选

有不少朋友也是建议买1054Z,破解升级1104Z,强大威武。

网友:
2500这个价位非1054Z莫属,万元左右可以考虑二手力科或者安捷伦
万用表1000以下自用就国产吧,UT61E或者71C都还不错,Fluke过2000可以考虑,低端中国代工也不如从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这个FLUKE 15B+,自动关机后,一定要旋到关机再旋回去,不能通过上面的功能键开机.真难用.
是假的么? ...

升级后液晶屏变大,看着舒服。不会自动关机,需要拧到OFF位置,体验很不好。

网友:
1104的4通道之间是隔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