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能输出高电平吗?

楼主(2016-11-21):
ULN2003输入高电平,可以输出低电平。但输入低电平,似乎不能输出高电平。
而有些资料上介绍ULN2003时说:输入低输出高,输入高输出低。不解。
请懂的解释一下。

网友:
只能吸收灌电流,不能提供拉电流,输出高得靠上拉。
OC、OD基础知识。

网友:
达林顿管,只能输出低电平

网友:
搭车同问
NPN三极管输入高电平,可以输出低电平。但输入低电平,似乎不能输出高电平。
而有些资料上介绍NPN三极管时说:输入低输出高,输入高输出低。不解。
请懂的解释一下。

网友:
上拉,不输出不就是高了么。

网友:
看下内部电路就可以明白了,输入高电平的时候,对地导通,输入低电平的时候,不输出。

网友:
不行的啦,达林顿管没有输出驱动能力的

网友:
开漏输出  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
这样你就明白了,62783刚好与2803相反

网友:
把2003想成一个开关就行

网友:
跟一端接地的继电器一样作用

网友:
两种状态,低电平和高阻

网友:
没有输出高低电平之说,应该说输出导通/不导通。
输出导通可以相对于电源或地。一般来说,相对于电源的可以提供源电流,相对于地的可以吸收灌电流。
所以,单独说开集电极/开漏输出并不能明确说明输出结构,因为有〝NPN开集电极〞和〝PNP开集电极〞之别,开漏也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