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2元以下的100MA 同步模式 高效率的DCDC,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16-11-21):
求一款2元以下的100MA 同步模式 高效率的DCDC,大家推荐一下
输出3.3V  负载工作电流50MA左右。
效率要高,静态电流1ma以下的DCDC集成块。
找了几款都太贵了。
MP4410  MP4568
RT6208
TPS6205
LTC3639

网友A:
MP1470GJ(16V 2A 500K 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1470GJ(16V 2A 500K SR)

负载50ma时效率87%左右,效率低不低呀?

网友B:
你这个要求不算高,去TI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要求不算高,去TI找找吧

TI的好像贵的狠呀

楼主:
输入电压有点低,我的输入10 ---18V左右  负载电流50ma  效率》90%的

网友C:
lmr14206 还是什么的,这么小电流没必要同步整流,有的话反而影响效率

网友D:
MP2307,搞个KIS-3R33神物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r14206 还是什么的,这么小电流没必要同步整流,有的话反而影响效率

同步整流省个二极管。就是没搞明白同步整流和一般DC DC的区别,二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2307,搞个KIS-3R33神物试试看吧

手册上写的挺好,实际应用好像效率没那么高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册上写的挺好,实际应用好像效率没那么高呀

输入5V效率最高,我的输入12V,效率不行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入5V效率最高,我的输入12V,效率不行呀

所有的降压芯片都是压降越小效率越高的。
你找几个,都按12转3.3来比效率,这样才公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的降压芯片都是压降越小效率越高的。
你找几个,都按12转3.3来比效率,这样才公平 ...

MP4568    输入12V 输出电压3.3V 负载电流50ma时效率约为:86%查手册曲线
LT3631    输入12V 输出电压3.3V 负载电流50ma时效率约为:86%查手册曲线

网友:
按照你的价位建议你去TI或者MPS找,如果不差钱,LT估计有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