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 983M 系统 错误 900 有人可以修吗?

楼主(2016-11-22):
广数 983M 系统 错误 900 有人可以修吗?

如下图,原来好的,放好几年,里面充电电池漏了,换了电池后还是不行。

没有发现其他问题。

不能修的话,有人回收这样的系统吗?

谢谢大家。

网友:
图呢 我是来看图的。

楼主:
我明明有插图的,不知道怎么没有了,重新上图了。

网友:
找广数的工程师帮你看看

网友:
900 非易失性存储器电路异常1 参见3.2.3

18)报警号900~909,912 磁泡存储器报警
序号故障原因检查步骤处理方法
1用于存储程序,参数的电池故障1.检查 CPU板上电池是否完好更换电池,重新传输
系统参数
2.测量CPU 板上电池电压
2CPU电路板故障更换CPU 板检查更换CPU 板

网友:
看样子参数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