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学习一下QT,安装编译环境前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6-11-22):
1,目前QT官方for VS的,有 Qt 5.6.2 for Windows 64-bit (VS 2015, 839 MB)  及   Qt 5.6.2 for Windows 32-bit (VS 2013, 814 MB)

但我的电脑只有VS2010,不知道装VS2013的,能否在2010中正常使用?

2,如果不使用VS,还有一个选择:Qt 5.6.2 for Windows 32-bit (MinGW 4.9.2, 1.0 GB)

它又注明了是32bit的,不知道在64位win7中能否正常使用?

4,如果使用VS进行编译,是否就不用装QT Creator了?

  使用QT Creator+MinGW 和使用VS相比,哪个是最佳选择?

--------------- 后记 ------------

windows下的hello world程序已经可以编译。但是没有安卓选项,网上查了一下,要编写安卓程序,还有安装以下程序,看起来工程量不小:

所需的软件:
1. qt-opensource-windows-x86-Android-5.4.1.exe
(需安装,按安装步骤来即可,我安装在 D:\Qt\Qt5.4.1)
2. jdk-7u6-windows-i586.exe
(需安装,按安装步骤来即可,我安装在 D:\Program Files (x86)\Java\jdk1.7.0_06)
3. adt-bundle-windows-x86-20131030.zip
(这里就是其它文章里所说的 Android-SDK,解压即可,我解压在 E:\QT_Android\adt-bundle-windows-x86-20131030)
4. android-ndk-r8d-windows.zip
(解压即可,我解压在 E:\QT_Android\android-ndk-r8d)
5. apache-ant-1.9.4-bin.zip
(解压即可,我解压在 E:\QT_Android\apache-ant-1.9.4)

网友A:
我使用 vs编译,但是我的版本是 vs2008 + qt4.8.5 其它版本未测试。

对了,我选择这个版本的主要原因是 可以开发wince的程序。

用vs编译 不需要qtcreater

vs需要安装一个插件 qt addin

当然,你要想简单点,也可以不用vs编译,qtcreater功能也很强大,安装简单。

网友:
我用的是qtcreator 但是我自己用MiniGW编译了一遍,因为官网上的是VS编译出来的。反正我就写普通的程序,不依赖IDE和编译器,只要有就行。树莓派上就qtcreator配个GCC一样玩的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 vs编译,但是我的版本是 vs2008 + qt4.8.5 其它版本未测试。

对了,我选择这个版本的主要原因是 可 ...

如果使用QTCreator进行开发,是否除了装 Qt 5.6.2 for Windows 32-bit (MinGW 4.9.2, 1.0 GB)  之外,还需要安装一个minGw的程序? 我看有的安装教程里面说还要装一个mingw。

还是说,只需要安装qt官网下载的QTCreator和 Qt 5.6.2 for Windows 32-bit (MinGW 4.9.2, 1.0 GB)   这2个就够了?

网友:
直接下载mingw版本,就可以玩,1g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QTCreator进行开发,是否除了装 Qt 5.6.2 for Windows 32-bit (MinGW 4.9.2, 1.0 GB)  之外,还 ...

直接下载5楼的那种版本 一键安装完 就都有了。

qt-opensource-windows-x86-mingw530-5.7.0.exe

下载地址在这
http://mirrors.ustc.edu.cn/qtproject/archive/qt/5.7/5.7.0/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QTCreator进行开发,是否除了装 Qt 5.6.2 for Windows 32-bit (MinGW 4.9.2, 1.0 GB)  之外,还 ...

我推荐在线安装, 另外我推荐装个vs2013, 然后下载最新的qt.  IDE, 我还是习惯用 Qt Creator, 经历的两家公司也是用 Qt Creator.

为什么是2013, 不是2015/2010/mingw 内. 因为qt团队自己发布的产品都是用vs2013构建发布的.  初学的时候, 如果不是vs2013, 学习某些主题会有困惑(能编译, 却不能用(即使是官方示例代码). 比如 UI 插件)

网友:
我自己使用QTCreator + MinGW;原始完整系统,比较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Qt 5.6.2 for Windows 32-bit (MinGW 4.9.2, 1.0 GB)

Qt MinGW  版本的都可一键安装 内置MinGW。

这个已经下载了,好像里面是有一个qt creator。 等装好后看看能否使用

楼主:
环境装好了,又面临 widgets 和 quick 的选择......

楼主:
Windows下的hello world可以运行了,但是建立工程时没有看到安卓、ios的选项。

是否还要装一个 Windows Host 下的:Qt 5.7.0 for Android (Windows 32-bit, 1.2 GB)

但是Windows Host中为何没有ios的呢?

OS X Host 下有一个: Qt 5.7.0 for Android (armv7, x86) and iOS (2.3 GB)    (info)

这个是只能在mac系统中用吧?

楼主:
装了个QT for Android , 居然把之前装的QT for Windows给覆盖了,我晕。

安卓要装一堆的sdk,官方网址貌似被墙了。 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装了个QT for Android , 居然把之前装的QT for Windows给覆盖了,我晕。

安卓要装一堆的sdk,官方网址貌 ...

这是我推荐在线安装的原因,尤其是想多版本共存和方便后期选择性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推荐在线安装的原因,尤其是想多版本共存和方便后期选择性更新

按网上一个文章,装到不同目录,再把一些不同文件复制过去,貌似可以共存了,注册表和环境变量估计得手动改几个地方。安卓sdk还没搞到,无法验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网上一个文章,装到不同目录,再把一些不同文件复制过去,貌似可以共存了,注册表和环境变量估计得手动 ...

共存是没有问题的, 也完全不需要复制什么文件. 问题是会装上好几个qtCreator, 而且还可能没有一个qtcreator最新的, 又而且可能把 qtcreator与pro文件的关联给弄没了.  如果在有网的情况下, 告诉我, 这么多缺点之下, 为何还排斥在线安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网上一个文章,装到不同目录,再把一些不同文件复制过去,貌似可以共存了,注册表和环境变量估计得手动 ...

实际上qt安装本身是非常简单的, 在线安装选择要安装那个/或哪几个版本(包)就行了.  离线安装也同样都是只要点下一步就行了. 如果是vc版本的提前安装好相应的vs, 都是免配置的.

安卓版本也非常简单, 只要打开下面的配置页, 把几个路径配置一下,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 直接点后面的下载按钮就行了.

这是我安装的版本, 其中5.6的是自己编译的, 其它的是在线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存是没有问题的, 也完全不需要复制什么文件. 问题是会装上好几个qtCreator, 而且还可能没有一个qtcreat ...

安卓相关的很多网址被墙了,比如ndk的,那个下载页面就打不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卓相关的很多网址被墙了,比如ndk的,那个下载页面就打不开

1: 要么翻墙, 直接点那个箭头就过去了
2: 要么墙内找, 也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要么翻墙, 直接点那个箭头就过去了
2: 要么墙内找, 也很好找.

经过这2天的折腾,新建项目时终于有了桌面版和安卓的选项,创建项目时也勾选了安卓,但是编译出来的程序只有桌面版的。 没有看到安卓相关的输出目录,这是为何呢?

楼主:
原来是在“项目”一栏切换的。我的程序终于编译出来了,可以在手机里运行了。安卓模拟器好像很不好用,不但慢,hello world运行3次出错2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在“项目”一栏切换的。我的程序终于编译出来了,可以在手机里运行了。安卓模拟器好像很不好用,不但 ...

慢没办法, 只能试试x86版本的安卓, 不过我没试过, 直接用真机吧. 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没办法, 只能试试x86版本的安卓, 不过我没试过, 直接用真机吧. 很快的.

请问这位朋友,近期遇到几个问题,你是否遇到过:

1,使用QT调用安卓代码发送系统通知,QT自带有一个例子,是可以发出来的。我移植到我的程序(Widget)里面也是可以发出来的。
但是这个通知只要点击一下,再回到程序,程序界面就会变成全白,只剩一个标题栏。 网上搜,也有类似的问题讨论,好像有人说是qt的bug.....

2,使用一个timer做定时工作,在PC机下面正常,放到安卓里面后,只要程序不在前台timer好像就不走了(我每一秒触发一次在界面上显示是第几次调用,切换到手机桌面,过一会再回来,还是之前的计数值,如果程序一直在前台,就可以一直走)... 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位朋友,近期遇到几个问题,你是否遇到过:

1,使用QT调用安卓代码发送系统通知,QT自带有一个例 ...

我工作中只做桌面端程序, 安卓端我也不是太清楚, 安卓端就写过一个应用, 当时想给孩子找个播放器, 用于孩子睡前给孩子播放一首诗或一段英语, 播放若干遍, 但是一遍比一遍的声音小. 网上找不到现有播放器带这种功能, 才写的. 当时感觉还挺顺利的. 安卓端真的不熟, 无能为力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工作中只做桌面端程序, 安卓端我也不是太清楚, 安卓端就写过一个应用, 当时想给孩子找个播放器, 用于孩 ...

这个很有用啊,能不能共享一下。
另外有没有像三星note3儿童模式一样的程序,屏蔽一部分应用不让用,并且能限定时间,比如限定20分钟。到时间就不让用,必须输入密码才能用。退出儿童模式也要输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有用啊,能不能共享一下。
另外有没有像三星note3儿童模式一样的程序,屏蔽一部分应用不让用,并且 ...

要觉得有用, 等我整理下, 再共享吧, 现在是我自写自用没问题. 很多东西是在程序中写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