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交叉编译环境搭建的问题。

楼主(2016-11-22):
如题,正在加速学习嵌入式linux,搭建环境,需要搞一个FTP服务。在线安装openssh,很顺利,但是离线安装不知道需要下载哪些东西。从网上看的,下载了以后安装都不对,反复试了很3/4次了。。。求大神给说说,谢谢啦!!!补充一下:我开发用笔记本不能连接internet。操了。。。

网友A:
不对应该是版本不对吧,找相对应的版本应该没问题,早些年也遇到过,后来换了工作环境后就不了了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应该是版本不对吧,找相对应的版本应该没问题,早些年也遇到过,后来换了工作环境后就不了了之了。 ...

各种曲折,最后通过能上网的计算机安装虚拟机,再安装ubuntu,再把搭建好环境的虚拟机一起拷贝到断网环境的计算机上,终于搞定,哈哈。。。。可以结贴了。但是我还是想搞明白,到底安装了哪些软件,及之间的关系。。。。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笔记:(ubuntu)

三:tftp 服务安装
1: 更新源
$ sudo apt-get update

2: 安装tftp
$ sudo apt-get install tftp-hpa tftpd-hpa

3: 建立传输目录
$ sudo mkdir /home/tftpboot       # tftpboot 传输目录名,可以随便取
$ sudo chmod 777 /home/tftpboot

4: 修改配置文件 /etc/default/tftpd-hpa,在这个文件中,"="两边不能有空格,否则出错
$ sudo gedit /etc/default/tftpd-hpa
# 修改成如下:
# /etc/default/tftpd-hpa
TFTP_USERNAME="tftp"
TFTP_DIRECTORY="/home/tftpboot"
TFTP_ADDRESS="0.0.0.0:69"
TFTP_OPTIONS="-l -c -s"

5: 重启 tftpd-hpa 服务,完成
$ sudo service tftpd-hpa restart  # 重启tftpd-hpa 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自己的经验笔记:(ubuntu)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