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愿意上传个win7,win10硬盘安装器?大白菜安装后有预置软件

楼主(2016-11-22):
大白菜安装后有预置软件。需要可以卸载但感觉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后门

网友:
自己U盘做个启动盘,论坛里有帖子,搜一下

网友A:
win10 扔U盘里面就行了, 啥也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 扔U盘里面就行了, 啥也不用

u盘启动后还需要软件来安装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u盘启动后还需要软件来安装吧

我说的不是用U盘启动pe之类的. 是直接一个干净的U盘或移动硬盘就行, 把win10解压到 里面, 选择U/移动硬盘启动, 直接就启动安装过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是用U盘启动pe之类的. 是直接一个干净的U盘或移动硬盘就行, 把win10解压到 里面, 选择U/移动硬盘 ...

就是把win10的iso解压进U盘就行?是不是要另外找工具把U盘设置成U盘启动?

网友:
百度软碟通

网友:
微软官方的工具

楼主:
嗯,我刚刚也搜索到了这个。准备试试

网友:
试过几个U盘PE 只有 ‘深度’ 的没有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win10的iso解压进U盘就行?是不是要另外找工具把U盘设置成U盘启动?

不需要 主板支持 UEFI 就行, 只要不是远古的主板, 都是支持的. 但是只能装 win10, win7 "徒手" 装不行.

网友:
楼主这个需求记得叫“U盘量产”,即刷U盘的固件,让电脑认为U盘是USB cdrom

许久不做,都忘光了,推荐楼主寻找讨论U盘量产的专门的论坛

楼主:
这个可以,试过了。

网友:
有个叫晨枫的,搜一下就有了,挺好用的。老毛桃也有私货在里面

网友:
本论坛阿莫帖子下载win7,win从ms下,用ultraiso写入到u盘就能当做启动盘了

网友:
win10系统盘iso镜像解压到D盘,直接双击setup就能装机了…我就是这么装的,不知道跟pe下用软件安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微PE良心 无后门 无垃圾软件

网友B:
如上楼所说:微PE,良心的PE;我亲测!
http://www.wepe.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上楼所说:微PE,良心的PE;我亲测!
http://www.wepe.com.cn/

谢谢分享,下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