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VCT6的FSMC驱动液晶的时序问题,请教前辈们!

楼主(2016-11-22):
stm32f103VCT6的FSmc 模拟8080时序驱动灰度单色液晶,8bit的数据宽度,
FSMC_NE1 接LCD CS#
FSMC_NOE 接LCD E/RD
FSMC_NWE  接LCD   R/W
PD11/FSMC_A16    接LCD D/C 指令和数据的控制

采用的是模式A扩展模式,读写时序不同的时序配置。
用示波器看FSMC_A16 的LCD的片选信号生效前,有一个抖动,下面是示波器截图

工作在FSMC_AccessMode_A模式,其中蓝色是FSMC_NE1产生的片选信号,红色是FSMC_A16产生的指令,每次到指令和数据切换的时候,都在有一个抖动的杂波,仔细看,其实在片选信号生效后,FSMC_A16的状态其实是对的,但是在片选前的FSMC_A16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波形?

网友A(2019-03-08):
你好请问STM32F103VCT6 fsmc8位数据是否可以,有没有解决。

网友B(2020-03-17):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STM32F103VCT6 fsmc8位数据是否可以,有没有解决。

兄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搞了几天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之前听说103的Fsmc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搞了几天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没有后来换方案8个IO口的,刷屏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搞了几天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可以,我当时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搞了好久,因为网上没人用16位的,不确定8位能不能用,网上也搜不到,调了好几天调通了,可以确定的是可以用8位模式

网友:
还是用个串口屏省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当时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搞了好久,因为网上没人用16位的,不确定8位能不能用,网上也搜不到,调了 ...

使用的是stm32103vEt6,原来是驱动16位的TFT,现在要使用FSMC驱动8位的tft屏,片选CS接的 PD7/FSMC NE1,WR接的是 PD11 /FSMC A16,使用的是低8位FSMC_D0/FSMC_D7,原理图如下

程序里面原来是16位的,现在要改成8位的

这里我已经改成了8位的,

#define FSMC_LCD_CMD                   ((uint32_t)0x60000000)            //FSMC_Bank1_NORSRAM1用于LCD命令操作的地址  A16  PD11
#define FSMC_LCD_DATA                ((uint32_t)0x60010000)
  请问一下,这个地址改的对吗,还需要修改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stm32103vEt6,原来是驱动16位的TFT,现在要使用FSMC驱动8位的tft屏,片选CS接的 PD7/FSMC NE1,WR ...

翻了好一会以前的东西,找到了。
主要改图中那个地址,这个特别特别重要,这个地址也是刚开始卡我很久的地方。按我图中注释的理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