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N76E003资料下载

楼主(2016-11-22):
论坛中有位推广N76E003芯片的,要个资料扭扭捏捏不大方,在隔壁论坛找到了一些,感兴趣的可以了解下

楼主:
程序下载软件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这个软件支持新唐M0/M4系列,现在也可以支持最新的新唐51系列。之前专门用于51核的Nuvoton ISP-ICP Utility下载软件没找到支持这款芯片的版本。
文件太大,无法上传,官网可以下载: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 ... Tool_V2.00.6561.zip

网友A:
资料不错,就是不知道价格几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不错,就是不知道价格几何?

淘宝上开卖了,不贵,不知道批量可以做到什么价格。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3596-1-1.html                  请移步25楼查看:,对于收集问个半天公司信息,又偷偷摸摸推销的,b4之,,,
完美替代,支持国产,性价比比湾湾的要好!
HC89F003_Datasheet_V1.00CN.pdf   7 小时前 上传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4.25 MB, 下载次数: 66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下载软件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这个软件支持新唐M0/M4系列,现在也可以支持最新的新唐51系 ...

请问楼主,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这个软件可以通过串口对新糖的这款003芯片进行ISP(类似STC那种)烧录吗?

资料里官方好像写得不太清晰,003芯片出厂的时候本身就内置”ISP串口下载程序支持“了?
还是说-- 事先需要用户自己通过专用的编程器(如Nu-Link)把“引导、烧录”一段特定的固件(程序)才支持?

另外,删除操作后,003芯片内部的“”ISP串口下载程序引导片段“是否也跟着被删除了? ---- 相比STC单片机,好像这部分是不能、不易被删除的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这个软件可以通过串口对新糖的这款003芯片进行ISP(类似STC那种 ...

具体我没用过,只是论坛里有人推销这款芯片且抠抠搜搜不愿提供资料,我才找到这些资料上传的。
之前专门用于51核的Nuvoton ISP-ICP Utility可以支持ISP和ICP,但是没找到支持003芯片的版本。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应该只支持ICP,但却可以支持003芯片的烧写。

网友:
这两天刚注意到这款芯片,感觉是挺不错的,先找找资料,改天买几片试试看。还是觉得用keil比较方便些

网友C(2017-01-19):
双串口 18K=rom  1k=ram 不错,某宝价1.2就可以拿下,刚买了100片
性价比很好的8位mc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双串口 18K=rom  1k=ram 不错,某宝价1.2就可以拿下,刚买了100片
性价比很好的8位mcu ...

你好能不能将你调通的ADC例程发下,用官方的0.04版本的运行后一直停在while(ADCF==0)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不能将你调通的ADC例程发下,用官方的0.04版本的运行后一直停在while(ADCF==0)这里。 ...

我有adc实验的程序 请用keil4打开

通过串口将adc值显示出来

不过这个是N79E815的 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adc实验的程序 请用keil4打开

通过串口将adc值显示出来

谢谢了。

网友(2017-07-25):
这个性价比确实可以,货源应该比003稳定。

网友E(2017-11-29):
N76E003A这个带eeprom吗?现在stm8s003涨价可能要换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N76E003A这个带eeprom吗?现在stm8s003涨价可能要换这个了

可以写到Flash

网友F:
带PWM输入吗?注意是输入,测量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PWM输入吗?注意是输入,测量占空比。

GATE设置为1可以通过定时器来计算外部输入引脚INT0/INT1上输入脉冲的宽度。这个功能普通51都可以做到

网友:
推荐使用STC8F2K08S2  双串口 一个比较器可以测量电源电压,1.15元 , 本身就是仿真器

STC长期稳定供货且价格不会浮动,就算有调价,只会降不会涨。 STC从一始终,强大的国产支持

网友G(2018-08-27):
6666666正在转新塘   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6666666正在转新塘   感谢楼主

http://www.zaixinjian.com/search ... =product&page=1
在芯间有售,价格1.2

网友(2018-11-13):
这个能硬件仿真不?LZ

网友(2019-08-12):
这个芯片例程用KEIL5编译后HEX文件偏大怎么搞?KEIL4编译又提示找不到库文件

网友(2019-11-08):
完美替代ST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