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PC1778上可用的DMA串口接收程序。

楼主(2016-11-22):
项目中用到几个串口,如果使用串口中断接收会影响效率,还是考虑用DMA接收。
刚接触LPC几天,但是项目又很急,搞了一天实在搞不出来,故上来请教,谢谢。

网友A:
LPC有FIFO深度触发中断,不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C有FIFO深度触发中断,不影响效率

但是深度只有1,4,8,14个字符的,假如一次100个字符,该如何设置呢?谢谢

网友:
跟多少个字符无关,深度设好,只管一帧一帧接收就好了。如果能够结合操作系统邮箱,那效率更高了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
lpc系列的dma确实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不过如果只开两路dma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另外,中断fifo的方式,对于通信量较小的应用,是没有问题的,对于大量数据收发,太占用系统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