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储藏室上网怎么解决?

楼主(2016-11-22):
我现在住5楼,要在1楼的储藏室工作,清静,大家都明白。现在要在储藏室接入网络。5楼是无限路由器,啥方案是最好的。最好能推荐下器材。谢谢。

网友:
同一个电表就电力线载波

不是的话 就飞网线

是在不行就定向天线外加无线路由器

网友:
扯跟网线拉下去,方便,成本也最低

楼主:
电力线载波咨询过不行。我现在有网线。用啥器材,怎么设置?

网友:
想办法用电力猫

三相电顶多试验两次

网友:
定向天线向下就行。

网友:
光纤吧  一对光模块

网友:
将5楼的路由放在窗口,然后1楼储藏室门口放一个 TP-LINK的中继器,用得时候挂出去,不用的时候拿进来,可以解决。。。(PS,我3楼就是这么用得。)

网友:
光纤吧!简单就用大功率无线网卡!

网友:
能走线就走线,不能走线就用网桥

网友:
优先网线,但用电力载波应该是可以的,之前试过东软载波的方案,上网速度还挺不错的。

网友:
走网线最好,稳定便宜速度快

网友:
扯网线安逸

网友:
拉根网线费用是最低的,也最可靠!

网友:
不方便拉网线就用8楼的方案,我以前自己加了块平板天线后,就用这方法蹭房东家的网

网友:
不方便拉网线就用8楼的方案,我以前把路由器天线改成平板天线后,就用这方法蹭房东家的网,速度杠杠的。

网友:
用路由器的桥接功能

网友:
拉网线吧,稳定又便宜~其他方式都是能行,能不能好好用还是个问题~

网友A:
电力猫不二的选择,同一个电表内。我就是这么用了一年多了,8楼+地下二层草厦子,把两台常年开机的电脑都放地下,安静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猫不二的选择,同一个电表内。我就是这么用了一年多了,8楼+地下二层草厦子,把两台常年开机的电脑都放 ...

能说下是那个品牌的吗?在啥地方购买的?

网友:
网上光纤收发器35一对,再买点单模光纤,速度决定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