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freemodbus协议,如何定义变量为保持寄存器

楼主(2016-11-22):
最近学习将freemodbus移植到stm32,有个疑问请教高手,如何定义变量为保持寄存器,可以通过modbus直接读取和修改其值?看到以前发的帖子是这样定义的:
//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
#define REG_HOLDING_START 0x0000
//保持寄存器数量
#define REG_HOLDING_NREGS 8
//保持寄存器内容
uint16_t usRegHoldingBuf[REG_HOLDING_NREGS]
= {0x147b,0x3f8e,0x147b,0x400e,0x1eb8,0x4055,0x147b,0x408e};

有好的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定义变量与保持寄存器对应?

网友A:
可以用指针指向你所定义的变量

网友:
寄存器实际上就是数组,你要么把变量的值赋给数组元素,要么用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指针指向你所定义的变量

是否可以举例说明,谢谢!

楼主:
这样定义是否正确,请指正?

#define   WorkSpeed_FMADDR       ((u8)26)                        //转速
#define   REGHOLDFRAMOFF      1000
#define  WorkSpeed                (*(float*)          (usRegHoldingValue+REGHOLDFRAMOFF+WorkSpeed_FMADDR/2))       //保持寄存器+1000+变量地址偏移

uint16_t usRegHoldingBuf[2000];
程序中直接使用WorkSpeed做全局变量,这样可行吗?

楼主:
这样定义变量,在emwin中简单的赋值语句就进入HardFault_Handler,请高手指点,哪里有什么错误吗?

网友B:
我是这么用的,定义个结构体指针,指向保持寄存器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用的,定义个结构体指针,指向保持寄存器数组

我是定制数组呀?不是结构体。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