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4接2K电阻充电电流只有300多mA?

楼主(2016-11-22):
如题,在嘉立创买的TP4054,PROG接的电阻是2K,充电电流是300多mA。

这个芯片最高充电电流是800mA吗?资料上写着的。

有更高充电电流芯片吗?代替4054的芯片。

网友A:
这种封装,线性充电,能到800mA?

网友B:
按照公式1,2k电阻算出来的充电电流就是360mA,800mA的话按公式算出来是167欧。
而且这个IC要达到800mA的话需要非常大面积的PCB铜箔散热才行的,否则热保护电流也是上不去,真要用到那么大电流还不如选个SO8封装的靠谱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公式1,2k电阻算出来的充电电流就是360mA,800mA的话按公式算出来是167欧。
而且这个IC要达到800mA的话 ...

原来公式二是小于150mA的
SO8有什么充电芯片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封装,线性充电,能到800mA?

有其它推荐吗?

楼主:
好,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