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解析串口数据并绘制多条曲线助手-开源代码-数据采集

楼主(2016-11-23):
/**
*********************************************************************************************************
*
*        @ProjectName : curve-qwt-com-thread
*        @Description :
*        @Version     : V1.0
*        @Description :
*
*        ....................Update....................
*        @Version  @Date      @Design   @Description
*             V1.0    2016.11.23  Aslm       demo
*
* @ME:sillyman2008@outlook.com
*********************************************************************************************************/

**********************************
1、实时解析串口数据并绘制相关曲线
2、串口以及数据处理单独一个进程(不影响GUI刷新)
3、曲线、串口参数可配置、可保存
4、log记录
5、win release版本已经发布
6、可在 linux 下编译发布
7、可用于 速度、温度、加速度、陀螺仪等 数据实时采集

**********************************
1、曲线配置 颜色、名称 等参数时要先点击 set按钮,然后再点击 reset按钮 开启重新绘制
2、参数保存请按 cfgSave按钮
3、串口数据格式请参考 <下位机发送格式Demo.c>
4、如果使用单片机与软件通讯,请选用较好的 串口转usb设备 ,如 CP21X ;
   不然会因为速率不够而导致数据解析会经常报错

**********************************
1、../cfg 文件夹 为配置文件
2、../log 文件夹 记录log

**********************************
1、曲线绘制基于 qwt控件
2、串口控制基于 qextserial类

**********************************
感谢 Qt开源社区 www.qter.org
本程序 串口部分 参考了社区的 qcom 1.1
1、由于本人是机器人相关行业,由于工作上的需求,后续会在该版本上添加相关的控制函数
用于发送指定的数据指令与其他硬件交互。

程序源码发布在Github code
欢迎在 Github 上点星星 <手动笑脸>

网友:
mark 看着不错,下载试试

网友:
多谢分享,正需要这个

网友:
赞 学习一下楼主代码。

网友A:
谢谢需要这个,楼主有测试最大速率长时间采集么?会不会卡死,或者丢数据?比如2M的速度采集24小时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需要这个,楼主有测试最大速率长时间采集么?会不会卡死,或者丢数据?比如2M的速度采集24小时以上 ...

目前只测试过 19200 的速率,测试时间不长。24小时,如果只是采集数据,查看图像,只要串口好,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你是要采集24小时的数据,那这可能不是很能胜任,要改框架了。

网友B:
楼主,你提供的源代码不能在win7的环境下编译么?

网友:
Cool!楼主这个看起来己经做得不错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这个可以有,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图形非常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提供的源代码不能在win7的环境下编译么?

能,不过你要先编译 qwt控件 的源码。

网友:
看起来己经做得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D:
qt现在用自带的chart控件就很方便了,不需要配置其他的曲线控件了,qtchart,

网友:
感谢分享   实时解析串口数据并绘制多条曲线助手-开源代码-数据采集

网友:
感谢分享,发到网盘

网友:
可惜不懂QT

网友E:
楼主开发环境,编译器用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开发环境,编译器用的是什么?

win7,win64编译器

网友:
好东东,正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开发环境,编译器用的是什么?

不好意思,记错了,之前的回复是把qt集成在vs上开发的配置。
我这个程序是用qt_creator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qt现在用自带的chart控件就很方便了,不需要配置其他的曲线控件了,qtchart, ...

谢谢,有空试试!可以省很多事!

网友F(2017-04-20):
对上位机完全不懂,麻烦楼主上传个exe,我最近需要这个工具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2017-06-13):
想要这种软件很久了 赞楼主

网友:
楼主实现我想了很久的东西!

网友G:
楼主开放源码不?

网友:
时间轴能缩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开放源码不?

已经开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上位机完全不懂,麻烦楼主上传个exe,我最近需要这个工具
非常感谢

github 上有release版本

楼主:
可以,放大缩小都可以。

网友:
Y轴能多坐标就好了,一个数据对应一个Y轴坐标

网友G:
请教下楼主:UI的最大值设为16777215*16777215有什么说法吗?
另外,Qwtlib是在路径在哪里呢?我用的是Qt5.7.0.

楼主(2017-10-11):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楼主:UI的最大值设为16777215*16777215有什么说法吗?
另外,Qwtlib是在路径在哪里呢?我用的是Qt5. ...

lib是要编译控件才会有的呢

网友(2019-04-11):
最近要搞LINUX了,先捡一波QT。。。

网友:
很有用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串口 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