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PCB的同一个网络这么不让布线呢?奇怪,看图

楼主(2016-11-23):
不让连接在一起,显示CR。

网友:
这个封装自己画的吧,可以检查下焊盘下面是不是还有没有网络的线。

网友:
二楼  正解

网友:
感觉是网络名的锅

网友:
感觉一个“+5V”,一个“:+5V”,当然,也可能还有别 的东西,同二楼

网友:
焊盘的网络不是多个“:”吗

楼主:
:+5V是焊盘网络。找不到原因呢,在PADS Layout可以连接。在PADS Router不行呢

网友:
肯定有其它的不相关的东西藏在焊盘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V是焊盘网络。找不到原因呢,在PADS Layout可以连接。在PADS Router不行呢

你违反了默认的规则或自己设定的规则,在 Layout 里面打开 DRC 一样不给你布线。

去检查一下规则的设定,肯定有不符合的地方。

网友:
两种可能,1封装焊盘做出问题了。 2 这个网络有特殊规则,就是设置了不同的规则造成的拓扑结构了。删除规则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冒号是什么鬼

正解。。。。。。

楼主:
估计原因是我正反面都放置元器件。

网友B:
焊盘里面有个很短的线。你没有看到,把焊盘移走看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里面有个很短的线。你没有看到,把焊盘移走看看就可以了

没有这个线的哦,谢谢你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2016-12-26):
不是同一个网络吧

网友:
上文件呀。

网友:
这个截图看起来就是用的router,查一下走线约束,应该是约束不同,导致无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