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蓝牙BLE怎么和台式电脑的WINDOW系统连接通信???

楼主(2016-11-23):
BLE和WINDOW电脑连接通信怎么实现,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A:
Why BLE?
Transitional Bluetooth shall simply 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y BLE?
Transitional Bluetooth shall simply work.

采用BLE原因,是因为设备通信对象主要是安卓系统,而且是低功耗设备;用在台式WINDOW上是领导现在要求添加的兼容性。

网友B:
电脑上的BLE各家的协议栈都不兼容,有点难搞。最好你们自己选一个适配器,配给客户。

网友C:
win8 或 WIN10开始有统一的API,然后自己写一个应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8 或 WIN10开始有统一的API,然后自己写一个应用程序。

自带BLE的台式电脑自己写个驱动吗?不带蓝牙的接上个4.0的适配器也一样的吧?是听说WIN8.1开始就可以兼容BLE但是在网上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也没有个可以测试的助手,看来这方面需求的人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上的BLE各家的协议栈都不兼容,有点难搞。最好你们自己选一个适配器,配给客户。 ...

淘宝上那种4.0蓝牙适配器就可以吗?比如CSR4.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那种4.0蓝牙适配器就可以吗?比如CSR4.0

我们之前有一个demo就是用CSR那个4.0适配器搞的,是软件他们搞的。但是CSR已经放弃这块市场了。驱动很久没有更新了,我后来试过搜BLE广播是搜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之前有一个demo就是用CSR那个4.0适配器搞的,是软件他们搞的。但是CSR已经放弃这块市场了。驱动很久 ...

那现在哪家适配器可以用呢?另外你的demo可以给我测试用么?

网友D:
前几天才回答了一个坛友的问题,lz 你就又来问了!BLE通讯是基于GATT。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HOGP(HID over GATT profile),这个无论windows,andriod还是IOS 都默认支持。不过可惜只能单向通讯。

网友E:
BLE串口模块转USB或者232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BLE串口模块转USB或者232可以么?

你的意思是做一个类似于蓝牙适配器的蓝牙BLE master转USB/232?这个应该可以实现,但是我倾向于直接采用市面上的4.0适配器或者电脑自带的4.0来连接实现。

网友:
据说电脑双模蓝牙硬件支持BLE的,但是驱动不支持(也许有,很少),这个处境还是很尴尬的。
前一段时间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也就没深入下去,直接自己diy蓝牙转接口解决的。等后续有精力了,再慢慢物色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才回答了一个坛友的问题,lz 你就又来问了!BLE通讯是基于GATT。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HOGP(HID over GA ...

这个是协议一般是应用在蓝牙鼠标或者键盘上面的吧?如果采这个协议模式,WINDOWS也需要8.1以上吗?不带蓝牙的台式机可以用适配器代替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现在哪家适配器可以用呢?另外你的demo可以给我测试用么?

我们最后用了TI的适配器,其实就是一个串口蓝牙设备,我们当时只是搜索我们自己的蓝牙设备,连接测试的。你去淘宝买个硬件,软件我可以给你测试。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win8 win10 就有Windows BLE API , 也可以买个Dongle , 自己写个程序. TI C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