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检测开关通断,并且要检测连接线的电路该怎么设...

楼主(2016-11-23):
现在有一个项目,要求检测一个开关的通断,并且还要能检测和它连接的线的开路和短路,线长3m左右,我设计了一个电路,但担心抗干扰能力差。7.5V电源,能供出几个mA的电流,ADC参考电压是3.3V。电路中电阻减小一点可以吗?还有没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怕干扰,加隔离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楼主,这个开关里面串51k电阻又并联143k电路,会影响开关带负载吧,是不是和主开关联动?

网友:
个人感觉加一级跟随,然后2个二极管保护一下,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楼主,这个开关里面串51k电阻又并联143k电路,会影响开关带负载吧,是不是和主开关联动? ...

这个没关系的,就是检测这个开关的开闭。

网友:
恒流源才靠谱

网友:
真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工业现场都用4~20mA模块传输信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