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表贴1.27的插座怎么手焊

楼主(2016-11-23):
手焊比较容易伤插座,有什么好方法吗,用风枪是否可以对付

网友:
手焊很轻松的

网友:
液晶排线座还不是照样手焊,楼主还要用尖烙铁头多加练习。

楼主:
家里只有刀头

网友:
风枪也没有压力

网友:
注意焊接时间就行

网友:
刀口一样方便啊

网友:
找个熨斗咯

烧烤焊

网友:
尖头 烙铁. 尖头 烙铁.  尖头 烙铁.

网友:
如果反面没元件,可以用风枪从反面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