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STM32的中断函数怎么写

楼主(2016-11-23):
      我查过是中断原型是在MD.S文件里面,但是现在我用的是内部的CMSIS,就是IAR编译器自带的CMSIS。

网友:
操作寄存器不知道,如果用库函数,库里有模板,照猫画虎即可。。

网友:
写自己类似void TIM2_IRQHandler(void)这样的函数就行了,编译器会把入口重定向到这个函数。
当然,要开相应的中断。

网友:
我也是用库的

楼主:
  我现在没有用CMSIS文件,而是用图片里面IAR编译器自带的USE CMSI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没有用CMSIS文件,而是用图片里面IAR编译器自带的USE CMSIS

我这几天也开始学这个,中断入口在启动文件里定义好的。core_cm3.c,这个里面定义的东西你打开看就知道了,是一些常用功能的针对这款arm核的汇编实现方法。
看启动文件里定义的中断,像3楼的回复的那样写了一个1个中断函数,编译得出的汇编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