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CCS6.1.3以上版本离线安装包

楼主(2016-11-23):
一直在装CCS6.2 结果装完之后一直是unlicensed,装了卸,卸了装,都没法用,都是在线安装,求一个离线安装包

网友A:
自己到官网下载一个就可以啦。

链接如下:选择下载离线安装包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到官网下载一个就可以啦。

链接如下:选择下载离线安装包

你能安装成功吗?我在线安装,总是unlicensed

链接提示:Internal Server Error - Read

The server encountered an internal error or misconfiguration and was unable to complete your request.
Reference #3.be9774d1.1479884033.d0955c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安装成功吗?我在线安装,总是unlicensed

链接提示:Internal Server Error - Read

我都是建议 采用离线安装模式。 把整个安装包下载下来,也就600多兆, 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网友:
好像是V6.20都出来了。

网友:
V6.2版本是32bit的,装64bit系统总是有问题。等年底的V7版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