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布线哪款软件强点?

楼主(2016-11-23):
protel99se? ad? pads?

网友:
protel99se ad   一个软件的不同版本

网友:
非要自动布线就用SPECCTRA吧。

网友:
感觉都不强,都是手动布线的,自动看起来就是不合眼。

网友:
自动布线还是算了吧,反正我周边的工程师都是手动布的。。。。。

楼主:
我最近的几套板都是用99SE的自动布线后手动调整。电源的net 线宽设大点就好。

网友:
这个就等着人工智能来解决了,输入变量太多,要设定不同NET宽度,长度,互感干扰

网友:
自动加手工调整

网友:
自动布线?
噢,那是要求比较简单的板子吧

网友:
尽量不要自动布线,都是手动布线的,一般学生用AD的多些,如果想从事硬件建议还是用pads

楼主:
自动布线肯定有可用之处。人家画个电脑主板难度也是一条一条手工画?

网友A:
自动有时候步不通。
感觉都不怎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有时候步不通。
感觉都不怎好用。

是呀,我在用99SE,确实是不怎么智能。所以才发贴看有没有更好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