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开开眼界,发烧音响上的USB线的解剖图

楼主(2016-11-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第一次离阿莫这么近,招租

网友:
我离的也不远,不租。

网友:
线材质量好是真的,但严重影响音质表示怀疑

网友:
线材质量好照片超清晰

网友:
特氟龙镀银线做音频信号线,中高靓丽,总觉得低音不太够~~~

网友:
网线做的USB线好像不错,不错的定义是传输距离够远,接上不会认不到,拷数据速度够快。

至于音质不好说了。

网友:
USB线好不好还有一个办法测试,就是用来连接电脑与移动硬盘直接传输数十G以上的文件,如果不断传,速度都接近极限值,那就说明非常的好,反之可以另外归一下类。

音响发烧的话,实时传输还是用光纤比较好,同轴都不够清晰(对比听就感觉出来了)。

网友:
有够粗,也有屏蔽,只是看不出来有没有双绞,USB是差分信号,信号线一定要绞起来传输才可靠。

网友:
使用劣质USB线连接打印机,会导致打印机工作不正常,遇到过劣质USB线导致设备不识别、数据传输中断、无法充电等问题都遇到过,所以现在买线特别关注是多少AWG的。

网友A:
其实是usb传输的问题,usb音响或视频传输是允许错误码通过,

USB四种传输模式
1.Bulk传输事务
2.控制传输事务
3.中断传输事务

4.同步传输事务
USB设备中还有一种事务叫同步传输事务,这种事务能保证传输的同步性。例如,在USB摄像头中传输视频数据的时候会采用这种事务,这种事务能保证每秒有固定的传输量,但与Bulk传输不同,它允许有一定的误码率,这样符合视频会议等传输的需求,因为视频会议首先要保证实时性,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有一定的误码率。同步传输事务有只有两个阶段,即令牌阶段、数据阶段,因为不关心数据的正确性,故没有握手阶段。

所以市面上就出现不允许误码的高级usb声卡卖,需要专用的驱动跟采用别的不允许误码的usb模式呵呵.

基本上usb线不合格传输误码率高就像usb1.1的线不能给usb2.0用,不合规格啊,
像网线随便一条铁线都没问题,误码高就速度慢而已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usb传输的问题,usb音响或视频传输是允许错误码通过,

USB四种传输模式

谢谢, 涨姿势了!

网友B:
对于高速数字差分线缆来讲,阻抗匹配远比镀银、铁氟龙这些东西来的重要,应该在保证了阻抗匹配后再来谈镀银和铁氟龙外皮这些锦上添花的卖点。
LZ位的线才数据线和电源线一样粗,线皮又厚,也没看到紧密双绞的痕迹,应该达不到USB规范要求的90欧双绞差分阻抗,效果未必如宣传般好。
我用过质量比较好的USB 2.0线材是双屏蔽的,外层镀锡铜线编织屏蔽层,电源是24AWG 7*0.2,数据线是30AWG 7*0.1,数据线外面还有一层锡纸屏蔽层,高速传输非常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高速数字差分线缆来讲,阻抗匹配远比镀银、铁氟龙这些东西来的重要,应该在保证了阻抗匹配后再来谈镀银 ...

哪买的?求链接

网友:
我以前去电脑城买USB打印线作为单片机开发板的线都是先谈好价格,然后拿一根直接剪开看里面芯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usb传输的问题,usb音响或视频传输是允许错误码通过,

USB四种传输模式

现在很多USB芯片是异步模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买的?求链接

不是网上买的,没链接。

网友:
质量果然杠杠滴,价格也不便宜呀

网友:
这线一看就是真材实料!价格也是杠杠的!!!

网友:
线真漂亮,价格也真好 ,长见识了

网友:
关键是 D+,D-要是绞线,V+,V-也要绞,然后两队再绞。然后外面再屏蔽。平行线的话只能当充电和低速设备的线。
以前拆过飞利浦的线。考究的是2对线分别屏蔽然后外面再屏蔽。外壳接屏蔽层。屏蔽层都是用镀银铜线紧密包裹的。线不很粗,但比较硬,扎实。 可是现在的线几乎买不到了。

网友:
亮晶晶啊

网友:
顶大师,楼主位的线也就在hifi界有存活市场,阻抗匹配比什么特氟龙来的实在,楼主位的特氟龙线经常被高精度基准的发烧友用,原因就是阻抗高。漏电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网上买的,没链接。

请问哪里买的?

网友:
我一直用这种,小头截断接D头,唯一问题就是线短。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big_image.jsp?product_id=11174

网友:
这线质量真好,淘宝上有些尾单啊什么的也挺好的,价格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高速数字差分线缆来讲,阻抗匹配远比镀银、铁氟龙这些东西来的重要,应该在保证了阻抗匹配后再来谈镀银 ...

血的教训后得到同样的感悟。干扰环境中USB通信的掉线率啊!使用粗高温多股线自己双绞了一小时,结果不如一段烂线,用了上G的示波器看了眼图,最后后悔自己没好好学习阻抗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