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烦大家推荐几个国内做直流有刷电机比较好的厂家

楼主(2016-11-23):
电源为24V,36V的。
功率在60W-200W之间(要用多种)。
重点关注效率、寿命、扭矩等方面。

网友:
电机一般都是江浙的货。还真没听说哪个牌子很好。德昌电机比较有名。

网友:
德昌电机、万至达电机。。。

楼主:
楼上两位都推荐德昌电机,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
去常州横山桥看看去,号称电机一条街

网友:
德昌不做减速电机。请注意!

网友:
常州做电机的很多 原来用过1款24V 100W的带行星减速的直流有刷电机 周期也就一两周 楼主可以去常州转转

网友A:
国内做无刷电机的呢   能几十台供货的质量比较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做无刷电机的呢   能几十台供货的质量比较靠谱的

有合适的厂家 推荐吗

网友B:
可惜,深圳的电机厂家没江苏浙江那边的发达。。。。。。

网友:
联宜,尤耐特  浙江的。常州,电机之乡。硕阳,台湾的。贵州,华峰电机。

网友:
常州复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深圳的电机厂家没江苏浙江那边的发达。。。。。。

深圳东昌电机

网友:
36V电动车电机,寿命接受过考念

网友:
无锡做电机的好像也不少

网友(2017-11-15):
电机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