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指标:上升时间对ADC的重要性体现在哪

楼主(2016-11-23):
如题,都说很重要但是,在百度上没找到满意的答案。。。。

网友A:
上升时间?  压摆率吧? 对大信号(信号峰峰值),且高速就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时间?  压摆率吧? 对大信号(信号峰峰值),且高速就影响很大

是的,但是具体的影响体现在哪方面呢,尤其是对ADC的位数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具体的影响体现在哪方面呢,尤其是对ADC的位数的关系

对ADC的位数应该是没啥影响的,压摆率影响的是采样速度!
当然,低压摆率的运放采样速度过快的话就会采到上升沿上,或者噪声上!

网友:
比如一个运放,压摆率 1V/us。  输出一个峰峰值为 2V,周期为0.5us的三角波(简单点)信号。

因为压摆率的限制,运放输出2V的峰峰值 需要 2/1=2us的时间。 不能满足,0.25us(一个周期,高低往返)内从最低电压到最高电压。
及时带宽满足信号带宽,就会出现输出 1/(2/0.25)的信号。  加大放大倍数也没用。

网友:
假设原始信号上升速度20V/us,信号0--4V变化要0.25us,ADC采集速度10ns,在信号上升沿能采集250ns/10ns=25个数据对应0--4V,你运放转换率2V/us,那信号0--4V需要2us,对应前面25个数据,采样值250/2000*4=0.5V.就是本来信号已经在0.25us上升4V,但你运放后的ADC得到的结果才0.5V,很显然失真了

网友:
运放指标选择要在ADC采样前达到ADC的最小分辨率所要求的精度,假如一个信号在1uS内上升了1V,那你这个运放的SR指标就得跟得上,否则ADC采样的结果就错了;另一方面是精度的要求,对于高精度的ADC如16BIT以上的,就要就在指定时间内输出达到小于1LSB的输出振幅差,否则高精度ADC就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很多运放都是无法在us级达到16BIT精度的。尤其对于高速高分辨率的ADC,像1MSPS 16BIT以上这类,通常都是SAR结构的,对驱动运放的要求非常高。通常ADC的DATASHEET里面会有推荐的驱动运放,就按照它的推荐来就行

楼主:
楼上两位讲的很详细,谢谢
看今天算是问对了一个问题,可以把输入信号看成三角波来理解这个参数。。。
上传一个讲解运放参数的PDF
和一个ADC参数讲解的百度文资料,没积分下不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o3CEgH8QbLNDYokxcGu
PS:这个 应该是翻译来的,不知道哪位知道其英文资料出于哪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讲的很详细,谢谢
看今天算是问对了一个问题,可以把输入信号看成三角波来理解这个参数。。。
上传 ...

附件居然没上传成功?!

网友:
for a finite bandwidth signal,
there is a max. slewrate at signal crossover point
then there is requirement that op amp slew rate > signal crossover slewrate
if the op amp is used to amplify the signal
or there would be signal distortion

网友B:
我有个问题,运放输出一般都会有RC滤波(比如100欧姆+1nF),那么带宽会降低,此时对运放的上升有何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问题,运放输出一般都会有RC滤波(比如100欧姆+1nF),那么带宽会降低,此时对运放的上升有何要求? ...

加这个RC,是因为运放的采样保持电路是处于周期性的开关状态
RC用于隔离输入与采样保持电路,并且提供采样电压的保持
运放要有足够的压摆率,用于跟踪输入信号
运放要有足够的驱动能力,使得足够短的时间内,能够驱动C到目的电压

网友(2018-05-24):
这个百度文库里的文档确实不错,没有积分下不下来,另外就是这个文章的出处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TI4Yzl_iub0xXCcsZ72CIvxqdeVf3cYtUZTGdhc4QezUxFjTGwjvLFn7zFhg7hb5ySycA2RZoaKpK2PdkMlIRybo3CEgH8QbLNDYokxcG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