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0A以上的电源端子

楼主(2016-11-23):
电流大,接线头多,端子能接至少 4组电源,正负4组。

主要是分开接,直观,美观点。

网友:
拿就要找大品牌的端子啊。JST 菲尼克斯,AMP之类的啦

网友:
20A以上的我都用D-sub的或者圆形连接器

网友:
电脑主板的端子

网友:
电脑主板的玩法是,多个触点并联

网友:
泰科,安费诺,浩亭,恩尼,ITT,EPT,JST,菲尼克斯,莫莱克斯,魏德米勒,思陶比尔,莫雷,苏里奥,美商西宝。。。连接器品牌太多了

楼主:
各位推荐的是牌子, 找的好乱

网友:
以前做功率稍大点的(3000W或15A以上),都是用的接线柱打螺丝了

网友:
伍尔特(WE)  有压接式的大电流端子

网友A:
刚好在看菲尼克斯的连接器手册,帮你转个24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在看菲尼克斯的连接器手册,帮你转个24A的

准备代售吗?

网友:
栅栏端子?

网友:
D-SUB 8W8 大电流连接器

网友B:
可以试试这种 D-SUB 8个针全是大电流的40A

网友:
香蕉端子,安德森PP45 PP30端子,AMASS开发的用于电动模型的端子(国产,不过很多国外也用,好像比较出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这种 D-SUB 8个针全是大电流的40A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见,公母一套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见,公母一套要多少钱?

国产的几十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