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微型锂电池制造商

楼主(2016-11-23):
我们在做一款穿戴产品,对电池要求是接近CR1220的容量约(45mAh),可充电。我们大概知道聚合物电池肯定会比CR1220尺寸大,但是我不清楚要大多少。
有没有哪位兄弟认识可以定制微型锂电池的或者有现成产品的供应商?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同问,我想找450mah又体积小的可充电电池,也找不到

网友A:
上次在深圳嵌入式展看到村田有类似的产品,不过容量比你要求的小了,可以联系他们看看
http://www.murata.com/zh-cn/products/smallenergydevice/uma/umal

网友:
三和朝阳应该有

网友:
手环里面,用的是啥电池?,以前有不少拆解图,好像是   软包    电池,,,

网友:
3楼是钛酸锂,电压2.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在深圳嵌入式展看到村田有类似的产品,不过容量比你要求的小了,可以联系他们看看
http://www.murata.c ...

多谢兄弟!

楼主:
谢谢LS各位兄弟,手环里面的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大,我需要苹果无线耳机里那样的电池,不过没有看到拆解,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B:
淘宝一搜一大把的。我们在用的珠海光宇,惠州亿伟。基本上都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一搜一大把的。我们在用的珠海光宇,惠州亿伟。基本上都能做的。

谢谢,我之前在淘宝上也找来
淘宝上最小的是这个
产品型号:401215  041215
标称容量:50MAH(A品电芯 全新足量 电力强劲)
产品尺寸:厚4MM(±0.1MM)宽12MM(±0.5MM)*长15MM(±0.5MM)

惠州EVE是我们的现有供应商,他们主做一次性锂电
珠海光宇我在联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