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支持USB和RF功能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6-11-23):
如题,请看下面的图片,应用在无线鼠标上的,貌似很强大。

楼主:
好强大,以前没见过,求大侠科普。这是哪个厂商哪个型号的MCU?

网友:
这种应该是专用的SOC片子,价格很便宜,但是出货都是K或者KK级别的!

网友:
怎么看上去好像航模的芯片~啊哈哈,我也拆过雷柏的无线鼠标,不过是2.4g那种。5g的也差不多,这种封装只在小航模看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强大,以前没见过,求大侠科普。这是哪个厂商哪个型号的MCU?

这些便宜好用的IC ,是书本上学不来的,
这类IC 很多 ,带USB MCU  +2.4G RFIC ,一般价格几毛钱一个,
类似的 NST 的 LT6901  LT69XX ,   类似的IC 目前国内、湾湾的很多,现在SOC(USB MCU +2.4G ) 价格都快杀到5毛一个了。

网友:
价格确实很有诱惑力,但是普通应用估计搞不到货源。。。

网友:
外围器件很简单,跟LT8920很像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79131.html

但LT8920没有USB功能。

网友:
有几家湾湾的公司有带RF的MCU,如果谁有时间和精力的话,可以研究下软USB,和AVR的软件实现USB差不多,把那个移植过去。

网友:
nrf52系列, TI的 CC 都可以

网友:
NRF24U01? 估计都是裸片绑定的
国产山寨24L01似乎有不少, 24U01应该也有.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合封的,OTP MCU + RF IC 2颗封在一起,MCU都是台系或国内的,一般是义隆类似内核,主要是南翔的153之类,MCU在市场上买得到,你找南翔就行了。

网友A:
便宜无线鼠标里面的ic,,,渠道很难搞

网友(2017-01-16):
引用 网友A:
便宜无线鼠标里面的ic,,,渠道很难搞

不是渠道难搞,是没大批量渠道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