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手表DIY第二弹,继续爆图

楼主(2016-11-23):
前几天在论坛说了想做手表的想法后,坛友都比较支持,现在继续爆些图。最近几天在写程序,另外求坛友推荐打板便宜质量还不错的厂家。
板A(A)

板A(B)

板B(A)

板B(B)

板C(A)

板C(B)

板D(A)

板D(B)

板E(A)

板E(B)

板F(A)

板F(B)

网友:
很不错啊,期待最终装配在一起的样子

网友:
沙发,漂亮,外壳也用电路板解决了

网友A:
不错,这作品养眼,有没尺寸图,上次看没留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作品养眼,有没尺寸图,上次看没留意。

表示43MM的,表耳20mm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片有大有小的,大家凑合着先看哈

网友B:
OLED感觉太小,美观上差点·····

网友:
还是觉得外壳要好好搞搞,考虑找阿莫打样铝合金外壳吧

网友:
然后回去慢慢磨,慢慢上漆

网友:
外壳用PcB效果不会太好,可以先找一个电子表壳改一改

网友:
杜洋已经做了一个和你做的类似的在卖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761923941

网友C:
玻璃纤维,,,手痒,,,,

网友:
发现越是高级的板子越是没有丝印。

网友:
不找AMO雕一个,至少也要3D打印一个啊

网友:
图不错!实物出来一定来露露脸哈!让大家鉴赏一下!

网友:
外壳不用上漆吧,

现在不是有很多产品是用铝外壳的吗?

抛光拉丝那些也很漂亮,就是不知道耐久度怎么样

猜测铝的硬度低,不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璃纤维,,,手痒,,,,

哈哈,看来你肯定是手工锯过玻璃纤维的板子了,谁锯谁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看来你肯定是手工锯过玻璃纤维的板子了,谁锯谁知道

拼板的时候,偶尔切过。。。     而且,小时候,家旁边就有一家  玻璃纤维厂,,,到处都是玻璃纤维,扎人啊!!!!

网友D:
防水不,好像要用胶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否借鉴了这个人的设计.
http://www.doyoung.net/works/DoWatch/make.html

网友F:
表示直接买的路过....

PS:这次新增加了NFC刷卡支付,刷公交,所以准备换掉了去年的一代表,到时用上T码可以减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否借鉴了这个人的设计.
http://www.doyoung.net/works/DoWatch/make.html

之前看到过,后来就一直想自己做,算是借鉴吧

网友G:
要不要直接搞成蓝牙的啊,我可以提供蓝牙方面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要直接搞成蓝牙的啊,我可以提供蓝牙方面的技术支持。

当然好呀,可是手头没蓝牙模块 ,买各种东西加起来要1000了,都能直接买华米手表啦!不过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玩的过程中学习,之前就玩过HC-05蓝牙模块,就是用来做个串口,HC-05体积太大,放在手表里不合适。如果在手表里加个3轴加速度计,就可以计步了,这样就要考虑功耗问题了。我还是个菜鸟,第一版没加温度的程序基本已经定型了,现在就是实现了基本的调时,显示样式的变化,接下来加入温度显示。用的LM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水不,好像要用胶

在每层间要加密封用的玻璃胶,固定的话使用焊锡

网友G:
引用 楼主:
当然好呀,可是手头没蓝牙模块 ,买各种东西加起来要1000了,都能直接买华米手表啦!不过钱不重要 ...

你这里面是STM32吧。
直接拿掉STM32,换BLE的SOC啊。降成本还支持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里面是STM32吧。
直接拿掉STM32,换BLE的SOC啊。降成本还支持蓝牙。

我现在用的是STC的单片机,BLE的?还没用过呢,有没有资料啥的?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示直接买的路过....

这手表和华米的比有啥优势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感觉太小,美观上差点·····

确实,0.96显得有点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STC的单片机,BLE的?还没用过呢,有没有资料啥的?了解下

STC的单片机+OLED再搞这么小的电池,能用多久呢?就算是自己DIY,也得能带几天啊。
BLE就是低功耗蓝牙。一般智能手环的方案用的比较多。

网友H:
输出step然后组装下看看3d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C的单片机+OLED再搞这么小的电池,能用多久呢?就算是自己DIY,也得能带几天啊。
BLE就是低功耗蓝牙。一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386723946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0729293015
要是你早点回复就好了,刚去淘宝看了一下,这种的小模块用起来更合适,价钱虽然高一点,但性能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出step然后组装下看看3d效果怎么样

我试试啊,这个功能还是第一次听说,我比较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出step然后组装下看看3d效果怎么样

您好我这没有安装3D软件,我把STEP文件发您一份,您帮我装配下可以吗?

网友I:
记得楼主的主控用的是STC,如果是的话,换掉吧,功耗太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记得楼主的主控用的是STC,如果是的话,换掉吧,功耗太大,不行

确实是stc的,用的15l2k60s2,L系列应该是低功耗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手表和华米的比有啥优势没?

这是里的ticwatch应该二代的,我买的是二代NFC的,除了表中功能外,还支持刷银行卡,刷公交卡.华米的我了解的不多,初步看了下,首先外观表盘好像是跟moto360一样,有黑下巴(下方有一块是不能显示的),而ticwatch是整块圆形显示屏都可以显示的.其次功能,ticwatch语音识别和交互特别牛叉,中文方面比苹果,谷歌等强大太多了,各种功能也适合得很好,这个团队就是从谷歌负责语音这块的,后面出来自己创业,目前谷歌也投资这家公司,并在语音搜索方面达成独家合作,成为国内 Google Now 的替代选项.

这是一代时语音操作的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tml?from=s1.8-1-1.2

网友J:
有装配好的效果图吗?可以分享一下,还有就是内部的电路板怎么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装配好的效果图吗?可以分享一下,还有就是内部的电路板怎么防尘?

密封用的玻璃胶可以涂在每层中间,电路板可以喷三防漆(以前参加比赛的时候用过,毕业了,手头没有),板子还在厂家,还没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