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两条相邻的线,要施加交流220的电,多少间距.....

楼主(2016-11-23):
没啥电流,就220电压

网友:
这个要说明介质

网友:
越宽越好!

网友:
板子够大的话越宽越好。 板子小 0.5mm都可以

网友:
基本要求是2mm, 不过最好有2.5mm

网友:
两条线中间挖个槽,或者在中间涂满丝印  可以增加爬电距离

网友:
电气间距和爬距,
貌似最小要2.5,不然容易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
保险丝前是2.5,之后好像是不管。

具体查标准吧,我们是统一2.5。

楼主:
看来2.5是比较认同的,实际上我大部分都用1MM的,但是最近又个板子,要在大概1厘米不到的宽度中走10条0.254的线啊,这这这 ,让我怎么搞啊。

网友A:
你看220v的 电线 线皮 厚度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220v的 电线 线皮 厚度 啊,

电线皮的厚度等价于线在板子两面。
同一面不能那么近的

楼主:
是不是那个绿油覆盖会好些,再覆盖上一层字符应该会更好一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那个绿油覆盖会好些,再覆盖上一层字符应该会更好一些吧

开槽更好。
2mm+开槽。

网友B:
一个简单方法,PCB板上1mm绝缘100V,开槽空气绝缘1mm可以达到100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那个绿油覆盖会好些,再覆盖上一层字符应该会更好一些吧

强电之间 >= 2.5mm
强弱电之间 >= 6mm
PS: 实在没招了,开槽。。。

网友:
按照安规保险前3.5,保险后2.5。

网友:
这有国标吧,能查到。

网友D:
做3C认证时,会用卡尺量的,至少2.5mm以上(线的边缘与边缘间距)。要求高点的还得4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3C认证时,会用卡尺量的,至少2.5mm以上(线的边缘与边缘间距)。要求高点的还得4mm。 ...

你说的是外壳安全,民用
我说的是两根线之间的距离
实际上我经常这样用,就是XH2.5那种插件,两个相邻的脚施加220,两个焊盘之间开0.8宽度的槽,还是可以用的,没发现问题。但是有10条这样的线,线间电压都有可能220,并且很长,不可能都开槽啊,而且背面还有另外一个方向的线,也不允许开槽的。
不好办啊
暂时打算尽量加大平分,然后覆盖一层字符层,只能这样了,没办法了。

网友:
保险丝之前3MM以上,保险丝之后2.5.

网友:
绿油覆盖会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简单方法,PCB板上1mm绝缘100V,开槽空气绝缘1mm可以达到1000V

这个好,有具体实验数据!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外壳安全,民用
我说的是两根线之间的距离
实际上我经常这样用,就是XH2.5那种插件,两个相邻的 ...

这就是PCB板上的零火线间距要求,这是安全相关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外壳安全,民用
我说的是两根线之间的距离
实际上我经常这样用,就是XH2.5那种插件,两个相邻的 ...

具体标准可百度“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有很多且清楚的描述和示例。 用1W或10W片不出问题,不代表设计就是安全的。不要成为我们曾经鄙视的人,尤其在安全面前。

这次电厂倒塌,一定是偷工减料,而你去问包工头,他一定会说之前在很多地方都这么干但没问题。

切切!

楼主: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比如SOT-223封装的可控硅,T1和T2之间,两个焊盘可是很近哦,难道要开槽?很窄的槽?还有T2和G之间也一样哦,如此,T2两边都开槽,那不是变的很脆弱啊

楼主:
那个可是裸露的焊盘哦,线的话还有绿油覆盖,绿油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耐压强度?比空气应该高一些吧

楼主:
话说SOT-23封装的97A6那样的,焊盘间距只有0.7哦

网友:
如果是按照污染等级2处理,规定是2mm符合要求,我们一般是要求2.5mm

网友(2018-04-12):
引用 网友C:
强电之间 >= 2.5mm
强弱电之间 >= 6mm
PS: 实在没招了,开槽。。。

强弱电之间需要那么高?很多开关电源芯片脚间距很小啊

网友:
2mm开槽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外壳安全,民用
我说的是两根线之间的距离
实际上我经常这样用,就是XH2.5那种插件,两个相邻的 ...

一个浪涌下来黑炭一片

网友:
进来学习,是不是保险前2.5MM,保险后没什么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