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485通信指示灯是否合理?

楼主(2016-11-23):
做了个485隔离通信,参照本论坛的高手
可是都没有通信指示灯, 自己加了下,请教下各位是否合理, 如果不合理应该怎么改动

网友A:
限流电阻4.7K有点大吧,正常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电阻4.7K有点大吧,正常1K

谢谢您的建议,到时候修改下

网友:
电阻问题不大,红黄LED压降1.8V左右,蓝色LED压降2.1V左右,这个电路足矣点亮,但是应该把它放到光耦前面去,可以使用PNP基极链接到
收发管教,以减少高速通讯时对电路的影响。还有就是PC817的开关频率只有80K,不算是高速光耦,波特率高就不能正常通讯了,这一点要考虑,
可以使用一个高速光耦

网友B:
485的二三脚连在一起接地了吗?这个不能实现控制啊,还有就是要把R47调大或者把R48调小,因为现在如果RX接受低电平,电阻分压再加上光耦里面的三极管固有压降在0.3V以上,影响电平质量,调整电阻还要考虑对光耦的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的二三脚连在一起接地了吗?这个不能实现控制啊,还有就是要把R47调大或者把R48调小,因为现在如果RX接 ...

二 三角连接在一起接地的,之前没有做隔离时候就是这样接的,能通讯啊? 我的串口频率是9600 , 最高就是12500的了按您说的80k应该够了 呵呵

楼主:
自己顶一下LED通讯灯是否合理
另外在AB 保护时候
FA1 FA2要求 保护要求不高的话, 这个ptc保护可以不加吗

网友:
以我的教训,这种通信指示灯,就不应该用通信引脚直接操作点亮,虽然简单,但是亮灯时的观测感受,或者用时髦的话,叫用户体验,那是极差的!!!

最后我还是老老实实,根据实际通信状况,用其他的IO或显示多余的驱动空间来做这个通信指示灯,那看起来才舒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 三角连接在一起接地的,之前没有做隔离时候就是这样接的,能通讯啊? 我的串口频率是9600 , 最高就是 ...

门控信号都接地了,还要控制啥?

网友D:
2,3脚接地,然后又接到光耦………这是干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控信号都接地了,还要控制啥?

这回控制可以了吗

编辑原因 图传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脚接地,然后又接到光耦………这是干嘛了?

这回帮忙看下上图可以了吗

网友E:
为什么不把灯放在隔离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把灯放在隔离这边

您说的cpu这边

网友:
对,一般那边是隔离电源,放在CPU这边更好控制,方向也能指示

网友F:
R47 和R53作为光耦的上拉电阻10K太大了,大大影响最高的波特率,估计9600波形都危险,一般用1K上拉。我喜欢3.3V发射的或接受的用1K,5V处都用1.5K.

楼主:
引用 网友F:
R47 和R53作为光耦的上拉电阻10K太大了,大大影响最高的波特率,估计9600波形都危险,一般用1K上拉。我喜欢 ...

多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