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PCB花完了, Layout正常, Route有飞线呢?

楼主(2016-11-23):
这次画板子,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唉,麻烦指点下啊

网友:
PADS LAYOUT 里面有检查PCB工具,你使用了吗?

目测楼主是新手,而且对PADS也不是很熟悉。

建议看看相关教程

网友:
是连在覆铜网络的飞线?

网友:
ctrl+m后再看还有没有

网友(2016-12-26):
pads 中 需要线拉到焊盘的正中心。那种飞线才会显示。 只要DRC没问题 就别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