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偶尔启动不成功,会不会是上电顺序不对导致?

楼主(2016-11-23):
如题,上电10次,大概会有8次启动成功,有2次启动失败。表现就是init_done灯亮,(正常启动成功也会亮),然后就木有然后了。看电流,跟正常启动差不多。有时候又会比较小,正常330ma,启动失败在320ma或者160ma左右。
现在电源用了4个tps62140,实现了3.3/1.8/1.5/1.0,共计4路,这4路电源没有做任何延时控制。我看zedboard上说有先后顺序,我尝试把1.5和3.3延迟了4ms左右,现象还是没有改观。
请问下各位大虾,现在该从什么地方入手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启动成功的时候,系统运行1天都木有问题。

楼主:
启动失败的时候,下载器通过硬件管理器找不到芯片。正常启动的时候是可以找到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一般epld启动失败都是因为上电时序有问题,以前遇到过prog管脚上升沿太慢启动失败的

网友:
还是上电顺序不对?

网友:
解决方案发上来看下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问题已经解决。

不谢,不过是不是应该把解决方案说一说,不然论坛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不发处理结果的,建议删帖处理!

网友C:
这里本就是技术论坛,有了问题知道问,有了解决方案就掖着藏着,难道解决个启动问题也涉及商业机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epld启动失败都是因为上电时序有问题,以前遇到过prog管脚上升沿太慢启动失败的 ...

我这个可不是这个问题,估计99.99%的人都猜不到,原来是flash芯片坏的。换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本就是技术论坛,有了问题知道问,有了解决方案就掖着藏着,难道解决个启动问题也涉及商业机密吗 ...

大虾,我说了不发了吗?别把自己装得很清高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谢,不过是不是应该把解决方案说一说,不然论坛还有什么意义

没有当场说,让你们也猜一猜,才有趣。

网友D(2017-02-19):
不错!帮顶一个!用的QSPI的Flas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帮顶一个!用的QSPI的Flash吗?

是的.qspi的flash

网友(2018-11-03):
哈哈……商业秘密呀

刚刚在搜索上电的问题,我来揭露楼主的小内内:
zynq对上电顺序要求比较严格, 具体参见xilinx文档: DS187
里面有详细上下电描述

网友:
现在的FPGA 对上电顺序没太大要求吧!!!至少altera是这样

网友:
注意下复位信号!!!以及flash线路

网友:
QSPI启动设置CLK太高,会导致启动失败。建议适当降低

网友:
直接开关电源,没有上电时序, 6层 ,2片DDR3,无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