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编程,有什么好书籍推荐吗?

楼主(2016-11-23):
搭建了一个QT开发环境,想快点上手,今天光调布局就调了半天,还很不理想。网上的资料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找到系统的教程,想买一本书学习起来快一点。
京东查了几本评价有些都很差。只有这本感觉评价还可以:《Qt on Android 核心编程》

虽然我不是专业搞安卓的,这本书里面应该QT的知识也不少.
不知还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
你是要搞安卓吗,如果不是:《C++ GUI QT4 编程 第二版》

网友:
先下载电子版再决定是否买书

网友:
Mark一下,也想学习QT,看中跨平台,但之前也是搜了一下资料,没有持续搞下去。。

网友:
楼主哪的, 如果习惯看电子书, 看电子书吧, 如果要实体书的话, 我出给你. 这书. 价格按京东价半价再半价? 价格可商量, 因为我习惯用手机看书.

[编辑]我看了下我买的是 <<Qt Quick核心编程>>

网友A:
以我有限的经验认真的给你一些意见/建议:

Qt 的文档很棒, 系统的就是文档了. 另外个人觉得, 网上的资料也挺好的, 比如<<Qt 学习之路>> 还有 林亚飞写的一系列文章(也已经出书了)也都是不错的. 还有关于Qt的书也没那么不堪. 市面上大部分关于Qt的书我都看过几眼.

之前在公司经常带新人, 你可以试试用我的方法去入门. 找一本书或网上的系列文章, 看前面3章就差不多了, 书上的例子照着敲一遍.

这一阶段在于熟悉IDE, 理解信号槽机制, 理解QWidget 和 运行程序窗口的关系(Qt 的一致性很好, 任何一个顶层的widget都会有一个窗口), 以及布局 (这个应该用半天到一天的时间能完成).

第二阶段看看自己有没有想做的一个东西, 把他实现了, 通过查资料, 看自带文档一步一步的解决问题, 慢慢实现. 当然这样难度稍高. 你可以选个难度低点的. 就是
运行qt自带的例子, 可惜的是qt5已经不像qt4那些发布了 qtdemo 程序了. 但是示例代码还是有的, 自己编译运行. 看看运行的程序, 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地方. 有的话可以先不看代码, 试着自己实现他. 刚开始有难度也可以看下示例代码, 但是不要复制粘贴就行了.

我觉得qt有3天时间用来入门足够了.

有问题可以来坛里发帖, 我一般回帖都挺及时的. 我这几年工作一直用的是qt, 但是还是习惯来咱们坛.

网友:
http://bbs.qter.or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有限的经验认真的给你一些意见/建议:

Qt 的文档很棒, 系统的就是文档了. 另外个人觉得, 网上的资料也 ...

感谢,你说的那本书好像是QML的,这个我还有点不太适应。Widgets这种模式我比较适应。

这2天只是自行摸索IDE和网上搜教程,已经可以创建一个程序在桌面及安卓手机运行。实现一些基础功能,比如单击一个按钮,将一个文本框内的文本显示到一个label上。

目前最不习惯的是其布局。不像C#利用 anchor 和 dock 属性,就可以轻松作出自己想要的界面。  但是qt好像很难,要么自己用代码控制,要么用其布局组建,用了布局组建,每个控件大小自己就控制不了了。如果有n个按钮,这n个按钮就永远一样大。

放在布局里的label它的大小是随着内容自动变化的。

另外就是qt和系统层的接口,还得找资料学习,必须如何使用串口、tcp、udp、文件等。

目前在网上找到一个《QT学习之路》,打算先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说的那本书好像是QML的,这个我还有点不太适应。Widgets这种模式我比较适应。

这2天只是自行摸 ...

我主要就是用 widget, 我是看你搞android, 如果搞android, 则QML少不了, 要不太麻烦了. 另外QML很好用(我也不熟悉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说的那本书好像是QML的,这个我还有点不太适应。Widgets这种模式我比较适应。

这2天只是自行摸 ...

如果不是必要, 能有ui解决的, 不要用 代码解决, 你说的那几个问题, 通过选择UI (尺寸策略/布局策略).  如果布局问题, 通过ui设计器解决不了的, 也可以发上来看看.

你说的问题, 通过配置合适的下面三项应该就能解决. 绝大部分的UI都可以通过设计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就是用 widget, 我是看你搞android, 如果搞android, 则QML少不了, 要不太麻烦了. 另外QML很好用(我 ...

目前我学习QT并没有很明确的目的,只是想验证一下,它好不好用,效率如何。  如果可以,我们打算将一些原来的项目转到QT上开发。 或者用QT做一些公共算法库,供windows、安卓、ios调用。

比如以前,写安卓软件和ios软件是不同的人,如果用qt,有可能可以只用一个人。验证阶段就是随意学习一下,或者写一些小软件试试。

网友:
界面用layout

网友B:
如果不是性能敏感的,qml已经很不错了,用5.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性能敏感的,qml已经很不错了,用5.8

哥们你真超前,5.8还不是发行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真超前,5.8还不是发行版呢!

5.8 已经rc了,一般人也碰不到什么大问题的 https://download.qt.io/snapshots/qt/5.8/5.8.0-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