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口函数调用初始化函数,为什么先定义,再调用

楼主(2016-11-23):
小弟新手,最近在看RT-thread的lcd这章,看到测试例程,
void rt_init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rt_platform_init();

    /* initialization RT-Thread Components */
    rt_components_init();

#ifdef RT_USING_RTGUI
    {
    int ui_init(void);
        ui_init();

    }

#endif /* RT_USING_RTGUI */
}

int ui_init(void);   ui_init() 是lcd的初始化函数,小弟不明白入口函数里调用初始化,为什么先初始化,再调用。而且鼠标右键找该函数的定义的地方,也找不到,什么原因啊,求大神指点

楼主:
int ui_init(void)函数我在别的c文件里已经定义,不明白为什么在这里还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 ui_init(void)函数我在别的c文件里已经定义,不明白为什么在这里还定义

这是声明,不是定义。

网友:
答案见 3 楼,
你需要先去复习 C 语言基础。

楼主:
小弟新手,谢谢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