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D+COMIS编译后 if语句直接跳转 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6-11-24):
c语言代码
void doLightSensor(void)
{
                RLED_StateReadNow=RLEDInputState();

                if(RLED_StateNow!=RLED_StateReadNow)//如果为高说明 无光
                {
                        if(RLED_StateReadNow==0)
                        {
                                //如果524ms*n内一直为高
                                if(newTim2Updated)
                                {
                                        newTim2Updated=0;
                                        if(RLED_HighStateCount<10) //524ms*n
                                        {
                                                RLED_HighStateCount++;
                                        }
                                        else
                                        {
                                                RLED_StateNow=RLED_StateReadNow;
                                                if(relayState==0)
                                                {
                                                                openRelay();
                                                }
                                                RLED_LowStateCount=0;
                                        }
                                }
                        }
                        else
                        {

                                if(newTim2Updated)
                                {
                                        newTim2Updated=0;
                                        if(RLED_LowStateCount<10)
                                        {

                                                RLED_LowStateCount++;
                                        }
                                        else
                                        {

                                                RLED_StateNow=RLED_StateReadNow;
                                                if(relayState==1)
                                                {

                                                        closeRelay();

                                                }

                                                RLED_HighStateCount=0;
                                        }
                                }

                        }

                }
}
编译后汇编代码
board.c:166                        if(RLED_StateNow!=RLED_StateReadNow)//如果为高说明 无光
0x81e5 <doLightSensor+8>    0xC60101        LD    A,0x0101            LD    A,RLED_StateNow
0x81e8 <doLightSensor+11>   0xC10117        CP    A,0x0117            CP    A,RLED_StateReadNow
0x81eb <doLightSensor+14>   0x2750          JREQ  0x823d              JREQ  0x823d
board.c:168                                if(RLED_StateReadNow==0)
0x81ed <doLightSensor+16>   0x2027          JRT   0x8216              JRT   0x8216

board.c:171                                        if(newTim2Updated)
0x81ef <doLightSensor+18>   0x725D010C      TNZ   0x010c              TNZ   _newTim2Updated
0x81f3 <doLightSensor+22>   0x2748          JREQ  0x823d              JREQ  0x823d
board.c:173                                                newTim2Updated=0;
0x81f5 <doLightSensor+24>   0x725F010C      CLR   0x010c              CLR   _newTim2Updated
board.c:174                                                if(RLED_HighStateCount<10) //524ms*n
0x81f9 <doLightSensor+28>   0xC60102        LD    A,0x0102            LD    A,RLED_HighStateCount
0x81fc <doLightSensor+31>   0xA10A          CP    A,#0x0a             CP    A,#0x0a
0x81fe <doLightSensor+33>   0x2405          JRNC  0x8205              JRNC  0x8205
board.c:177                                                        RLED_HighStateCount++;
0x8200 <doLightSensor+35>   0x725C0102      INC   0x0102              INC   RLED_HighStateCount
0x8204 <doLightSensor+39>   0x81            RET                       RET
board.c:181                                                        RLED_StateNow=RLED_StateReadNow;
0x8205 <doLightSensor+40>   0x5501170101    MOV   0x0101,0x0117       MOV   RLED_StateNow,RLED_StateReadNow
board.c:183                                                        if(relayState==0)
0x820a <doLightSensor+45>   0xC60103        LD    A,0x0103            LD    A,relayState
0x820d <doLightSensor+48>   0x2602          JRNE  0x8211              JRNE  0x8211
board.c:185                                                                        openRelay();
0x820f <doLightSensor+50>   0xAD36          CALLR 0x8247              CALLR _openRelay
board.c:189                                                        RLED_LowStateCount=0;
0x8211 <doLightSensor+52>   0x725F0104      CLR   0x0104              CLR   RLED_LowStateCount
0x8215 <doLightSensor+56>   0x81            RET                       RET
board.c:202                                        if(newTim2Updated)
0x8216 <doLightSensor+57>   0x725D010C      TNZ   0x010c              TNZ   _newTim2Updated
0x821a <doLightSensor+61>   0x2721          JREQ  0x823d              JREQ  0x823d
board.c:204                                                newTim2Updated=0;
0x821c <doLightSensor+63>   0x725F010C      CLR   0x010c              CLR   _newTim2Updated
board.c:205                                                if(RLED_LowStateCount<10)
0x8220 <doLightSensor+67>   0xC60104        LD    A,0x0104            LD    A,RLED_LowStateCount
0x8223 <doLightSensor+70>   0xA10A          CP    A,#0x0a             CP    A,#0x0a
0x8225 <doLightSensor+72>   0x2405          JRNC  0x822c              JRNC  0x822c
board.c:208                                                        RLED_LowStateCount++;

编译后从汇编 代码看 if(RLED_StateReadNow==0)语句直接变成跳转指令   JRT   0x8216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RLED_StateReadNow=RLEDInputState();

RLEDInputState()返回值一直为0 编译器就会优化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ED_StateReadNow=RLEDInputState();

RLEDInputState()返回值一直为0 编译器就会优化成这样

#define RLEDInputPort                 GPIOB
#define RLEDInputPin                     GPIO_PIN_0
#define RLEDInputState()           RLEDInputPort->IDR & (uint8_t)RLEDInputPin;

宏定义是这样的  编译器认为一直是0吗

楼主:
有大神能给个方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大神能给个方向吗

RLEDInputPort->IDR & (uint8_t)RLEDInputPin;

去掉最后的;

RLEDInputPort->IDR & (uint8_t)RLEDInput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EDInputPort->IDR & (uint8_t)RLEDInputPin;

去掉最后的;

这个一样的 原先我 也没加的 后面 找不到原因在那边乱试加上去的

楼主:
为什么加了 __IO定义就好了 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加了 __IO定义就好了 奇怪了

__IO means volatile